这样是不是精神了

楼主(2016-10-19):
这图看起来有点ET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点 下面是炸鸡了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特别点  下面是炸鸡了

网友A:
传统旋翼头,古董机,我也有一台

网友:
这上面的拉杆,球头,螺丝好多哦

网友B:
看看這藍色的旋翼頭是hirobo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這藍色的旋翼頭是hirobo的?

450se的

网友:
不要“日”了

网友:
好大的两个橙子

网友C: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是250

网友D:
这主轴是弯的还是我看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看错的话  这是250

是的 是250机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主轴是弯的还是我看错了

没错就是弯得 弯得还比较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统旋翼头,古董机,我也有一台

这被改成了无副翼旋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