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台中文的遥控器。

楼主(2016-10-19):
目前手里用X9D的控,但是全英文的菜单看着吃力,自从调好了之后就一直不敢再动遥控器上的参数了,怕调乱了调不回来。现在有个想法,想入一台中文菜单的控,看好了天9的超级版。这个价位的,中文控还有哪些,想听听大家的建议!在此谢过各位!为了照顾大家,我特意把字调大了。

网友A:
天九超级600+快700吧?没关注过。乐迪AT9S和华科尔d10也是这个价位

网友:
同问 等待解答

网友:
话说18MZ 就要有中文固件可以刷了  不知真假  要真能有中文版的  那就真的是神控了

网友B:
x9d换天9?这不是倒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x9d换天9?这不是倒退么

是再入一个中文的控,目前看中了天9超级版,不是换。兄弟还有其他中文控推荐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九超级600+快700吧?没关注过。乐迪AT9S和华科尔d10也是这个价位

你说的是天9普通版,超级版的900左右,

网友C:
土豪就上JR 28X   一般走实用路线的摩友建议上乐迪AT10二代  或者AT9S也行!!  天地飞真心就不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土豪就上JR 28X   一般走实用路线的摩友建议上乐迪AT10二代  或者AT9S也行!!  天地飞真心就不考虑了!!
...

那么乐迪的这两款控区别在哪里?

网友:
就控上那些个英文单词,就当是认生字好了,多鼓捣几次就脸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