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 和 FUTABA 14SG 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2016-10-19):
futaba T8 和 FUTABA 14SG 有什么区别吗 想要做头追 不知道这2个控哪个可以, 另我是飞4轴 不知道这2个控区别在哪里, 之前用的都是天9控。想请教下

网友A:
区别还是有一些的,14SG支持所有FUTABA的接收机制式,T8只能FASST。14SG带回传(需要接收机支持),T8没有。14SG可以不拆控调手感,屏幕更大一些。还有就是多两个按键(调参用,个人感觉很方便)。以上是个人的理解

网友B:
根本区别 就是多了双向回传

网友C:
扶她吧14SG还可以外接SD卡扩充和语音读报回传数据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