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hawk 直升机上窄频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16-10-19):
正在研究pixhawk在传统直升机上的使用,现在遇到一个问题。由于尾舵机是窄频的,在设置和全表参数里面找了下没找到更改的地方。相关问题有人知道吗?万分感谢!

网友:
楼下放答案

网友A:
设置pwm的范围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pwm的范围即可!

网友(2017-03-05):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请问具体在哪里设置pwm值,能否给个截图,万分感谢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网友(2017-06-04):
引用 网友C: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

具体的是H_S4 MIN 590   H_S4 MAX900       H_S4  TRIM760

网友(2017-07-20):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17-09-30):
我的怎么找不到这个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