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用的什么充电器啊

楼主(2016-10-19):
想换充电器,大家有好的一体电源,200w   600以内的充电器推荐那,推荐成功有奖品赠送

网友A:
200w A6 A9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w A6 A9好了

不是一体电源啊。一堆东西带着太闹心了

网友B:
SkyRC的充电器搜搜看,我忘了是什么型号的,应该有这个价位的。

网友C:
skyrc的充电器性价比极低就看他的B6,用料还没100元以下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SkyRC的充电器搜搜看,我忘了是什么型号的,应该有这个价位的。

你说d100是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说d100是吗

D100我有,不管自带还是外接电源一个口最高只能输出100W。TB可以搜搜看其他型号的,我好像看到有D200的可以输出200W。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00我有,不管自带还是外接电源一个口最高只能输出100W。TB可以搜搜看其他型号的,我好像看到有D200的可 ...

d200价格坑爹,900左右了,这个价位选择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skyrc的充电器性价比极低就看他的B6,用料还没100元以下的好。

现在筛选这两个,从数据看0620肯定胜出

网友:
skyRC有款200w双路的不错,两路的功率还能自由分配,不过价格就偏高

网友D:
icharger挺不错的,买了两个了,电源用的服务器电源。然后我要继续科普一下,A6之类的充电器的所谓“并冲”根本就不是合格产品,因为正统的充电方式就是所谓的“串冲”。

网友:
308   406   4010  我自己用的406加手提箱,非常好用,而且很保护充电器

网友E:
乐迪cp620充电快!!好用!700充性价比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迪cp620充电快!!好用!700充性价比最好!

不是说乐迪从480固件就有问题,有模友刷固件升级就充电断电了,680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乐迪cp620充电快!!好用!700充性价比最好!

620也要外接电源啊

网友C:
400W以上基本上没有内置电源的充电器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icharger挺不错的,买了两个了,电源用的服务器电源。然后我要继续科普一下,A6之类的充电器的所谓“并冲” ...

有安全隐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400W以上基本上没有内置电源的充电器了。

决定了  就买你推荐的0620,  你说买0620duo  双路 呢还是     0620单路  差没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安全隐患吗???

接头可能过热,短路。小电流用倒是应该不会出问题。充电器出问题一般就是电压采集出了问题,充个不停,然后电池就boom了。只要充满能停下来一般就没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决定了  就买你推荐的0620,  你说买0620duo  双路 呢还是     0620单路  差没多少钱、

0620分3种 单路 双路 内置电源。内置电源只有单路。你要内置电源就0620AC

楼主:
引用 网友C:
0620分3种 单路 双路 内置电源。内置电源只有单路。你要内置电源就0620AC

你也是用的内置电源吧
看到你其他帖子说好像是内置,刚找了一个商家 他说他有双路的0620处理580块就给 你觉得如何

网友E:
引用 楼主:
620也要外接电源啊

任何产品不是说一台出问题就是台台都有问题!
还有自带电源不好,电源出问题充电器也不能使了!去外场也没有220电源的,都是电包直供,交流电源也成累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是用的内置电源吧
看到你其他帖子说好像是内置,刚找了一个商家 他说他有双路的0620处理580块就给  ...

我用的0620没电源,外置电源体积比俩0620还大。换句话说内置电源在家省地方,而在飞场电池供电时就占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0620没电源,外置电源体积比俩0620还大。换句话说内置电源在家省地方,而在飞场电池供电时就占地方 ...

哥们能加你QQ吗,你对充电器很有研究以后多想你学习,我找到一家,他家都有货 1000W也有 ,这下由又纠结了 1000W的充电器740元 在配个二手通信电源大概300,一共1000块造价 就能用1000W充电器,

但是我的确用的不多,就想图个方便,偶尔外场充电,我要不就弄个0620AC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任何产品不是说一台出问题就是台台都有问题!
还有自带电源不好,电源出问题充电器也不能使了!去外场也 ...

恩你说的对,个别出问题不代表产品不好,只是当时考虑要内置电源的充电器,所以没考虑外置电源,这个问题很纠结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哥们能加你QQ吗,你对充电器很有研究以后多想你学习,我找到一家,他家都有货 1000W也有 ,这下由又纠结 ...

到此为止,多说无益。你需要1000W的就只买1000W的,不要多花钱,我买300W因为我一辈子都用不到1000W。就是这个简单道理,无需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此为止,多说无益。你需要1000W的就只买1000W的,不要多花钱,我买300W因为我一辈子都用不到1000W。就 ...

好的 还想问问你用的什么电源?通信电源?我看0620不带电源的也是单路吧,你是用并充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