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声音还是没换,号称90换声组了到底是托儿还是真换了也不知道。 你那炮塔视角是什么玩意扫齿了还是什么声 ...
引用 网友B:
大片啊,厂家要是有这么用心就好了

网友(2016-11-04):
文/图 KID

坦克,号称“陆战之王”,从最初支援步兵作战的“水柜”,到成为能够独当一面的单一作战兵种,坦克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最开始发展坦克的英国,其主战坦克的研发与目前大多数国家都有着非常明显的区别(线膛炮、重甲、低速)。

英国现役的第三代主战坦克为世界上排名第三的挑战者2(数据来源于《兵器》2015年12月刊 和 多玩论坛,仅供参考),该坦克号称是世界上防护性能最好的主战坦克。

挑战者2采用了4成员布局,除驾驶员外,其余成员均位于炮塔吊舱里面。主炮为120毫米线膛炮,披挂“乔巴姆”复合装甲,动力主要依靠帕金斯CV-12柴油发动机。最新改进型号为1998年推出的挑战者2E(“E”即是 Export 出口之意),拥有新的武器控制和战场管理系统,具备全天候的猎歼能力(挑战者2仅白天),动力则换装德国MTU的MB-883柴油涡轮引擎和Renk的HSWL-295TM自动变速箱,马力从1200提升至1500匹,续航力由450公里增至550公里。英国宇航公司在2005年宣布正式停止挑战者2E的发展和出口销售。(部分资料参考百度百科)

既然英国的挑战2者这么厉害,那么KID就去搞了台挑战者2 的模型来玩一玩。

开箱

在挑战者2的彩盒包装上,用英文标注了这台模型的详细技术参数。

打开彩盒包装,内部我们可以看到由泡沫塑料保护的上下两层。

上层主要是随车附件和电池充电器这些。

下层则是挑战者2和遥控器。为了在运输的时候尽量多的利用空间,真车通常会在运输的时候将炮塔转向车尾,看来恒龙也是效仿了这种打包模式。

恒龙挑战者2坦克基本还原了真实挑战者2的基本外形特征,真车尺寸为长8.30米X宽3.50米X高3.50米,1/16 挑战者2整体尺寸为720X220X200 mm(炮塔朝前),在尺寸比例上来说非常接近。

原始状态的挑战者2车身是没有任何附件的,不过从外观上来看,也基本上能够感受到挑战者2所带来的震撼了。

整车细节

挑战者2的主炮为120毫米线膛炮,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真车的炮管是有膛线的,而恒龙的模型则是没有的,不过有一段野史倒时记录了挑战者2准备换装120mm滑膛炮情况。2004年的时候,英国陆军认为线膛炮没有滑膛炮威力大,曾经打算为挑战者2换L55 120毫米滑膛炮。如果计划完成,挑战者2火力将会进一步提升,但是由于经济不景气,拿不出那么多钱,所以后来计划也不了了之了。

主炮抽烟装置

挑战者主战2坦克的炮塔拥有一块非常大的炮炮盾,具有安装140毫米坦克炮的潜力,这在模型上面也表现的非常明显。火pao的方向射界为360度,高低射界为-10~+20度。而恒龙的模型方向射界只有320度左右,高低射界约为-4~+16度左右,对于追求真实效果的小伙伴可能就要自己动手改装了。

另外,当主炮达到最大俯角的时候,炮盾与炮塔之间存在比较大的缝隙,最大仰角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炮塔顶部的车长和炮长舱盖可以开启,车长舱盖打开是主炮舵机开关,炮长舱盖打开是BB弹装填口。

炮塔侧面空调通风口

挑战者2的驾驶舱盖两侧看起来很厚的顶部装甲其实是空心储物箱,主装甲其实只有前面倾斜的那一块(上图红色区域,PS:图片来自百度贴吧)。

发烟口布置在车身尾部两侧,加装发烟油也是在这个地方。

尾灯

车底后部的恒龙标志

车底电池仓及开关

可升级部件

主动轮及动力输出轴(D型呆口防止打滑)。

在实际使用中,原装的塑料主动轮和履带容易出现跑偏的情况,在更换了恒龙的金属主动轮之后即可解决这个问题。

负重轮

可调节扭力弹簧悬挂

托带轮

诱导轮(中间带铜轴套)

恒龙的挑战者2诱导轮的固定方式不可调节,如果过需要调整履带松紧就只能拆装履带扣。当然,对于动手能力特别牛叉的小伙伴,改成自紧诱导轮其实也是可以的。

挑战者2主战坦克的履带为双销挂胶履带,而恒龙的原装塑料履带为单销的,在仿真性上面略差,追求细节的小伙伴现在也可以在万能的TB上搜索“挑战者2双销履带”自行购买更换。

这次我们拿到的是恒龙的塑料冒烟版,另外还有金属履带版、金属履带钢波箱版和全金属的版本。这几个版本最大的区别就是驱动波箱、履带、负重轮、主动轮和诱导轮。既可以购买套装,又能够单独购买配件自己改装。

其他配件

恒龙的遥控器做工相对来说比较粗糙,重量较轻,操控手感并不是特别理想。但是相对于那些专业遥控器来说,恒龙的操控非常简单,上手难度很低。

恒龙挑战者2的电池为18650-2s Li-ion电池,容量7.4V 1800mAh,采用大田宫插头。

恒龙原装的车身基本上是光秃秃的没有细节配件,这些配件需要自己动手进行组装的,组装的时候需要自备模型胶水、水口钳、锉刀等设备。

BB弹和发烟油

说明书、靶纸和贴纸

总评

恒龙的坦克在模界来说还是有一定口碑的,每个人对恒龙的理解也各不相同。KID认为恒龙的这款坦克在可玩性方面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适合那些动手能力强的模友。在细节方面略有不足,对于考证党和强迫症患者可能不能接受。原厂电池的续航能力一般,基本上玩半个小时还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觉得不够还可以自己加,顺便给车做个配重。坦克的主控器功能比较强大,而且对姿态的控制也非常到位,唯一的缺点是遥控器手感欠佳,介意的小伙伴也可以更换自己的遥控器。原装的塑料运动部件在静态展示和低强度的运动状态下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也比较耐看,但是进行高强度越野或者复杂路况驾驶的时候塑料件就显得非常的脆弱,所以这里建议玩的比较“激烈”的小伙伴换金属运动部件。

楼主:
恒龙挑战者2安装附件、配重、试车视频
细节组装

车身侧面的牵引钢索

烟幕发射器

车顶机枪

车长瞄准镜

车尾附件

换装的金属主动轮

配重

贴纸之后的样子,可以看到车体前部明显要比车体后部高,这个需要在前部增加配重。

在加装配重之前是这个样子的

加装配重之后,车身前后基本已经达到了水平状态。不过既然都拆了,那就顺便看看内部的情况。

底盘

恒龙挑战者2的原装波箱为尼龙塑料波箱,安装在坦克的尾部,两台380电机为坦克的前进提供动力,基本能满足日常娱乐。

在与电机接触的第一级齿轮可以看到扭力齿,是为了防止履带卡死的时候,电机继续转动对波箱造成损伤。

坦克的行动装置主要是两条履带,所以要想实现坦克的直线行走就必须让两条履带的运动速度一致,转弯也是靠两条履带的速度差来决定前进方向,而实现这一切的正是这块2.4G遥控主板。主板通过控制两台电机的转速,以达到控制方向的目的,不过由于电机的转速并不能反馈给主板,所以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可能会跑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的模友便开始在波箱上做文章,于是双流波箱应运而生。坦克模型用的双流波箱与真坦克的双流波箱有着相同的工作原理和特性,同时,这种波箱的运行速度范围也比普通波箱要大很多,在操控上也有着非常明显的优势,不过缺点就是价格太贵。目前市面上比较出名的是飞燕的双流波箱,价格大概在一千元左右,足够买两台塑料版的挑战者2了(土豪请随意)。

坦克的音效对于玩坦克的模友来说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恒龙的坦克基本上都带有音效,而且声音的大小也是可以调节的。不过从体验来说,音效总体比较单调,而且发动机的启动音效明显比正常行驶的音量大。

车身与炮塔

底盘之上自然是车身,炮塔旋转波箱和发烟波箱位于车身的中后部,主炮俯仰波箱和打弹波箱则是放置在炮塔内部。

位于尾部的发烟波箱在工作的时候会有个马达带动活塞吸取装在排烟管的发烟油,通过雾化再将发烟油排出,模拟坦克发动机的排气口。加注发烟油的时候不宜多加,否则发烟油堵塞烟道也会影响发烟效果。

发烟效果(PS:照片效果不明显、下面的视频效果好一些。)

中部的坦克炮塔旋转波箱与炮塔的座圈齿轮相互作用,控制炮塔的旋转方向,为了防止主炮过度旋转导致内部线路的缠绕,所以在齿轮上设置了限位,因此炮塔也不能实现像真坦克那样360°旋转。

要实现360°旋转需要对主炮的连线和齿轮进行改装,电滑环可谓是必不可少的配件。

主炮的打弹波箱与炮盾和炮管相连,工作原理类似于小时候玩的压气枪,通过弹簧快速压缩气体将BB弹冲出去。不过这里不再需要人为的对弹簧加压,所有的动作电机就能自行搞定。

主炮的俯仰波箱位于炮塔中间靠后的位置,通过波箱的齿轮凸轮带动打弹波箱控制炮塔的俯角,外加一根弹簧与俯仰波箱配合控制炮管的仰角,这种结构还能够使坦克主炮在受到外力往下压的时候有一个弹性的缓冲不至于折断。缺点则是主要的俯仰角则是受到了比较大的限制,不能真实的还原挑战者2的俯仰角度。

古人云“是骡子是马牵出来溜溜”。而坦克的性能我们也是需要实地测试才能知道具体情况,所以我们也“牵出来溜溜”!

下地测试:

网友A:
音效换了吗,还是以前的单调声音?有渐变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音效换了吗,还是以前的单调声音?有渐变了没

不明显,要声组的话建议还是单独配,恒龙的声组都比较单调

网友:
换完金属件你会发现这个车壳软到不行。。上个坎你会发现不是悬挂在起作用而是车体拧巴了。

网友:
恒龙能出挑2还是不错的,这个题材还可以

网友A:
这声音还是没换,号称90换声组了到底是托儿还是真换了也不知道。
你那炮塔视角是什么玩意扫齿了还是什么声?
履带脱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声音还是没换,号称90换声组了到底是托儿还是真换了也不知道。
你那炮塔视角是什么玩意扫齿了还是什么声 ...

到达限位点了撒

网友B:
大片啊,厂家要是有这么用心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片啊,厂家要是有这么用心就好了

过奖了,第一次拍坦克的视频,掌握不好机位,效果不是很好,还要多想老模友学习啊。

网友:
虽然岁现代坦克研究不多   这种精华帖还是要顶啊

网友:
恒隆在声音上就不能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