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飞控可通用??

楼主(2016-10-20):
各位大神啊,我的lite主控坏了,想换个,想问一下,如果直接把NAZA M -V1(或者V2)的主控替换成lite的主控,可以直接当lite用吗?谢谢

网友A:
给售后打个电话问问

网友B:
主控是什么最后就相当于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控是什么最后就相当于什么

可是GPS和指示灯,供电模块相匹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售后打个电话问问

售后有时候直接叫返厂修,但我的是二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GPS和指示灯,供电模块相匹配吗

这些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