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cm双体cat动力问题

楼主(2016-10-20):
几十年前玩过模型,现在又重新玩起,喜欢深v艇和cat的外型,但不追求极限,目前咨询下各位兄弟,双体cat70cm左右,要求达到50公里速度即可,需配置无刷那个级别的电机,双发    另外老775高速1万5千转有刷电机相当于目前什么级别的无刷。谢谢能解答的兄弟。

网友A:
70厘米CAT装个单发3650就很轻松上50了···双发的话2848应该足够跑个60以上了····

网友B:
航模直流无刷外转子电机 4540N 1300KV      (关键词taobao自查吧)
双电机  搭配40A好盈飞机电调  3~4s   440~445桨   大概是有屎以来最超值最省电的搭配了
775扭力略逊于这种个头的电机,kv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70厘米CAT装个单发3650就很轻松上50了···双发的话2848应该足够跑个60以上了····

谢谢兄弟,基本了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航模直流无刷外转子电机 4540N 1300KV      (关键词taobao自查吧)
双电机  搭配40A好盈飞机电调  3~4s   ...

谢谢这位兄弟,脱离很多年了,现在要从头学起了。

网友C(2017-06-02):
我用的755电机12V电动车电瓶,480A一拖二的电调空转放水里感觉动力很强大但是船身还没有做起来,请教楼主双体的图纸分享下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755电机12V电动车电瓶,480A一拖二的电调空转放水里感觉动力很强大但是船身还没有做起来,请教楼主双 ...

没图啊  这个套件TB 上有  一百元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755电机12V电动车电瓶,480A一拖二的电调空转放水里感觉动力很强大但是船身还没有做起来,请教楼主双 ...

和你一样啊,也是刚弄了两个775  12V电机,配480A 水冷一拖二电调,然而船体还不知道怎么弄,打算用两个碳纤管,担心一个问题,我想用差速转弯,就是一拖二接电机的话 船会不会跑偏,请教下您是怎么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图啊  这个套件TB 上有  一百元左右

请教下一般都选什么材质的,我做打窝船用,有什么推荐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和你一样啊,也是刚弄了两个775  12V电机,配480A 水冷一拖二电调,然而船体还不知道怎么弄,打算用两个 ...

差速转向的话要用两台电调如果是一个牌子的电调出现的跑偏应该是很微弱如果跑偏及时修正过来就可以两台电机最好是一台反转一台正转浆叶是一个正浆一个反浆。反正我试验成功了,我也是个新手在这里泡俩月了一点一点摸索过来的给你点建议,有什么不懂的一定要多问不然会走很多弯路而且也不一定成功最后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越来越觉得没兴趣那样你就玩完了呵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差速转向的话要用两台电调如果是一个牌子的电调出现的跑偏应该是很微弱如果跑偏及时修正过来就可以两台电 ...

啊啊啊,看来我弄错了,现在只有加个方向舵或者加个电调才能实现转弯了吧,桨是一正一反,可是一拖二电调无法实现差速转弯,看来我还得买两个一拖一的双向电调了。
以后还是要多问问,感谢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啊啊啊,看来我弄错了,现在只有加个方向舵或者加个电调才能实现转弯了吧,桨是一正一反,可是一拖二电调 ...

不用一拖一,一拖二也可以反正我买的都是一拖二的毕竟价格才差一块钱而已另外两个头不用封住就行呀、、、、还有就是双桨尾舵转向我觉得不灵活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一拖一,一拖二也可以反正我买的都是一拖二的毕竟价格才差一块钱而已另外两个头不用封住就行呀、、、 ...

明白了。呢

对了 ,请教下电池你是怎么配的

网友(2017-08-08):
用多大电机就买多少V的点评呗反正电调支持铅酸版和锂电板我用的12V的锂电农药电池220块钱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