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 又要讨教老师们

楼主(2016-10-20):
自己学着做了个330小四旋翼,今天试飞,吓死我了,一飞冲天,差点看不见了,一减油门又差点落地,几起几落,油门太强大了。天气好无风没有飘远。幸好没太慌张,尽管摔了下,有草接着,无大碍。另外,油门小了前、后、左、右舵又很不灵。请问老师们遥控器怎样设置,具体油门、舵量是多少。看今天的情况,没有老师们的指教还真不敢飞了。

网友:
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油门没调好

网友A:
可以调调油门曲线,让油门在悬停附近的时候变化比较缓慢,确实新手对油门掌握不会太好,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调调油门曲线,让油门在悬停附近的时候变化比较缓慢,确实新手对油门掌握不会太好,我也是这么过来的
...

老师,油门曲线怎么调,我不会,能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飞控里面设置的时候校准油门行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里面设置的时候校准油门行程啊

谢谢!油门又做了一次校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师,油门曲线怎么调,我不会,能具体点吗》谢谢!

我看了你之前的帖子,你的问题太小白了,建议youku找一些调试视频看看,调试流程完全走一遍。油门曲线的调整说明书有,天七的说明书还不至于让人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你之前的帖子,你的问题太小白了,建议youku找一些调试视频看看,调试流程完全走一遍。油门曲线的 ...

确实小白,所以不好意思网上下了说明书正在看

网友C:
再怎么调试好,你遥控器控制油门的手一抖,照样飞机上蹿下跳的。关键是心理状态与练习。油门控制是一点点的加减的,而不是一下子就推到最大油门,又一下子减到0油门,这样是练不出技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调试好,你遥控器控制油门的手一抖,照样飞机上蹿下跳的。关键是心理状态与练习。油门控制是一点点的 ...

谢谢!慢慢来熟悉

网友:
这飞控能飞起来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