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虾,有没有450L改470L成功的,谢谢。

楼主(2016-10-20):
喜欢鸭子470L皮传,无奈手头还有450L,请问能不能用470的皮带直驱结构,直接在450L上面改呢?有改成功的大虾吗?请支招。

网友A:
有这个想法,但是先要找到皮带,尾管可以想办法用碳管,估计改了后,飞航线没有问题,暴力3d估计不行了。

网友:
把450l電裝拆了
空機+馬達電變出了在買一台470空機比較快 塑膠版挺便宜的
要改太難搞了

网友:
有450L,就不要再买470L了,真没必要,该玩儿中舵了。

网友B:
不把魔友的都套光是不罢休啊,450 450l 470l套路接着套路

网友:
把450L的腳架換成470L的一秒變身成450X

网友:
等小罗的500吧

网友:
用370.4MXL B463齿 同步带

网友:
小罗恶搞?

网友(2016-12-28):
引用 网友A:
有这个想法,但是先要找到皮带,尾管可以想办法用碳管,估计改了后,飞航线没有问题,暴力3d估计不行了。

还有主轴,横轴都增粗了叻!

网友:
读的书少看错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