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 改一下充电输出插头

楼主(2016-10-20):
UNA6用平衡头充电,平衡头如果接触不好,氧化,一言不合就电压错误,自动停止充电或者直接使劲冲到起火。不废话,直接上图。

网友A:
平衡头充电就是容易发热,要大功率快速冲还是要串冲!
这个就是加粗一下平衡线,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不知道电路板上的走线能不能耐得住大电流。

网友:
没啥用,平衡头的插针瓶颈没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充电就是容易发热,要大功率快速冲还是要串冲!
这个就是加粗一下平衡线,不知道效果如何?

una6其实在所有电池都未充满的时候,还是两头的线流过大电流,中间的线正负抵消了,这时和串充是一样的。
当有一节电池充满了以后情况才发生变化。

网友:
完全没有卵用,因为主要的问题是在端子的过流能力上 标称1.5a 你就是把线换成钢筋,端子还是1.5a过流能力。该烧 还是烧

网友:
这不还是在用平衡头充电

网友B:
治疗不彻底,改掉了一个,改不掉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充电就是容易发热,要大功率快速冲还是要串冲!
这个就是加粗一下平衡线,不知道效果如何?

用来冲小电池,大的电流用iCharge308. 主要现是有时候刚连上电池电压就显示4.2以上了。或者刚开始充电,电压猛的上升或者下降。A6的平衡效果还是不错的。至少总输出端口的输出能力加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治疗不彻底,改掉了一个,改不掉电池

A8的平衡还是很好的。至少总输出的接口变强了。我只用来小电流冲小电池。

网友:
死道友不死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