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3.3.3固件调试直升机参考手册

楼主(2016-10-20):
前言

出了教程会害人,就这样吧!

一、     准备事项
有个脑子,并且要热爱飞行,舍得炸鸡,出了问题要自己能去找问题,尝试自己解决。

a)     直升机要求

                 i.         机械要求:要求震动过关,何为过关,慢慢道来,最好是刚装好的新机器,安装到位,可以装陀螺仪正常飞行,如果是K8,振动值要小于1000吧,450级别以上,机器越大越稳。

               ii.         桨:大机器推荐使用平凸桨,因为啥,咱搞PIX不是飞3D的,效率第一。

b)    电子设备要求:

                 i.         电调:必须可以定速的,至于为啥,不解释了,如果您连这个也不懂,这个教程不适合您

               ii.         舵机:正常使用的舵机,希望您用好一些的,无虚位的舵机,舵机速度越快,虚位越小越好。

              iii.         飞控:为避嫌,你们自己看吧,PIX就行

c)     调试要求

                 i.         请确保您的直升机严格安装完毕

               ii.         请使用陀螺仪飞行机器至少2电,检查整机是否存在异常情况,如有,请排除

二、    基础调试

a)    调试前准备

                 i.         拆掉直升机的大小桨

               ii.         拔掉电调与马达的线

b)    遥控器设置

c)     PIX基础安装设置

              vi.
接线方式如图,图片为借用,只看舵机和ESC连接部分就好了

d)    PIX基础参数设置

                 i.         参数设置原则

1.      原则上下面提到的参数设置都在全部参数表里调节

2.      Pix的供电电压建议不超过5.5V,如您是高压舵机,请单独供电

3.      参数调节请在自稳模式下进行

4.      默认的PIX解锁顺序为 先按解锁按钮解锁后,舵机会有输出,再掰杆解锁,电调油门放行,此时才能飞行

5.      加速度计校准

6.      遥控器校准

               ii.         十字盘调节

1.
调整舵机行动方向,确保所有的舵机行动方向一致,螺距方向正确,确认舵机修正方向正确,如舵机动作不一致,请勾选相应舵机的反转

              iii.         尾部调节

              iv.         起飞前准备

1.
进入MP 初始设置,直升机调试界面

2.      遥控器保持最小螺距,逐步调整螺距曲线Stab 1 数值,使直升机最小螺距为-3°

3.      Stab2 3 4 为后期定高螺距曲线,暂时保持默认

4.      再次检查确认直升机舵机修正是否正确(重要!每次起飞前都需要检查)

e)     飞行调试

                 i.         调试顺序

h)      其他模式

2.      请按照以上顺序循序渐进,接下来的教程也会根据此顺序依次讲解,切不可好大喜功,跳跃调试。

               ii.         PID原则

8.      直升机因为舵机,电压,转速和不同,PID千变万化,所以PID只能是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节,万不可拿别人差不多配置的机器参数直接套用,否则会有惊喜

5.      此时PID粗调已经结束,飞机已经可以正常自稳飞行,还不能做大的机动动作。

6.      PID调节的实际效果可以通过的日志的ROLL DES_RELL及PITCH DES_PITCH来观察具体效果。通过日志判断调节参数,实现精调

           viii.         未完留坑,但是基本到这里就可以爽飞了,欢迎一起占坑探讨!同时特别感谢@张SIR 感谢@EVENT 对我调机的帮助和支持,没有你们,我不可能成功!

网友:
这种技术贴            一定要顶的

网友:
高手啊。顶啊 ,,痛哭流涕,,支持了。我一直想把我的jr e8改成可以支持飞控的,但是由于技术不够未能成功,论坛里面的前辈的帖子一般都是一部分,能有
您这么全面的少有啊。。大赞一个。。。

此外高手有点问题请教。。
1.我想弄个Pixhank,就您说那种,装600级的飞机,之前没弄过飞控,会不会很难成型,大概需要自己准备一下什么基础知识呢?
多谢了。飞机由于在小一号只有个380,不太合适装飞控。我也感觉600有点危险。但是只能无人区试机了。
多谢高手回复~

楼主:
pix装直升机说难不难,传统3轴陀螺仪直升机的调试和操控相信你已经不在话下了,接下来的主要门槛在于pid的调节,建议你先了解pid的原理和调节机制,然后用先用450l级别作为验证机把pix的特点脾气摸清楚再上大机。

网友:
顶帖~我也是想学直机,但是悬停都不行……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这个必须顶

网友:
请问楼主是哪的啊?太用心了!

网友:
收藏了,很实用的技术贴。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pix装直升机说难不难,传统3轴陀螺仪直升机的调试和操控相信你已经不在话下了,接下来的主要门槛在于pid的 ...

多谢您的回复,还想请教下,450级别可以么,我手上有套富丽380可以装么。我感觉那个机器很少有空间可以挂载。相对的
600就比较大了。级别可以挂2颗5000mah的电池。。而且架子下面也比较空。

600配件不是很贵,我主要担心的是怕突然启动就飞走了。飞走了。不回来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还想请教下,450级别可以么,我手上有套富丽380可以装么。我感觉那个机器很少有空间可以挂 ...

这种事情经常发生,我就这么飞走了一台450

网友:
写的相当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还想请教下,450级别可以么,我手上有套富丽380可以装么。我感觉那个机器很少有空间可以挂 ...

目前只有450级以上的成功经验

网友:
感谢分享 我一直在弄 pix 飞直升机 一直都没成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还想请教下,450级别可以么,我手上有套富丽380可以装么。我感觉那个机器很少有空间可以挂 ...

380可以装,空间够大,布线稍费劲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80可以装,空间够大,布线稍费劲点!

多谢张老师回复,~哎,我的600炸鸡了。刚好机身没事,头罩扣有损耗,原来看您的帖子就想把它升级成
飞控,我到不怕它炸鸡,想请教下张老师,就是在飞控模式下,我还可以直接Hold么,如果可以,问题就不大。主要
怕他失控飞走了。造成伤害。它掉了下来倒无所谓。我屯了很多配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80可以装,空间够大,布线稍费劲点!

哎。后来想了想,看看是不是能收到个500e。或者购买富丽devil500算了。如果真要玩,估计比3d炸的还多。。
刚刚回了帖子。后来想想也天真了。3d我可以控制熟悉动作,基本不怎么炸鸡,飞控的话,知识和设置不到位
分分钟的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张老师回复,~哎,我的600炸鸡了。刚好机身没事,头罩扣有损耗,原来看您的帖子就想把它升级成
飞控 ...

如果设置熄火开关,就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后来想了想,看看是不是能收到个500e。或者购买富丽devil500算了。如果真要玩,估计比3d炸的还多。。 ...

500Pro、500L、非耐克斯500、富丽380、RJX 520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后来想了想,看看是不是能收到个500e。或者购买富丽devil500算了。如果真要玩,估计比3d炸的还多。。 ...

小心调试,发现设备有异常不要起飞
调试PID 参数不对不要贸然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500Pro、500L、非耐克斯500、富丽380、RJX 520都可以啊!

多谢张老师,受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心调试,发现设备有异常不要起飞
调试PID 参数不对不要贸然起飞

多谢高手,我到时候找个小点的飞机慢慢摸索着弄。~

网友:
收藏了,给满分

网友:
太感谢了!谢谢楼主分享!我也想上PIX到500L直升机上,做了数月的技术储备,但像楼主这样直接介绍怎么设置,步骤如何的资料少之又少,先收藏了,以后调试成功了,我也要感谢楼主!希望PIX在直升机圈子里越来越普及,有更多的人能够了解开源飞控的魔力,从而进一步感受直升机的魅力!

网友(2016-11-19):
张老师,哪里有3.3.3的直升机固件下载

网友:
missionplanner里,点上一版固件,就出3.3.3了!

网友C:
請問下,昨天我試飛,發現飛控的油門輸入和輸出值不一致,THROTTL的值是推搖控油門桿能達到最大值1934,RADIO8是因為油門曲線50油門,所以只能達到一半1724 。所以想問下,這個油門輸入和輸出不一致,是那個參數或者我那里沒有搞對造成的呢?現在的情況就是我試飛時飛機轉速很高,沒有表現到我設的50油門曲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下,昨天我試飛,發現飛控的油門輸入和輸出值不一致,THROTTL的值是推搖控油門桿能達到最大值1934 ...

1.PIX里面3通道是螺距 8通道才是油门
2.你的8通道(油门)校准的最大值不正常,重新校准
3.你的遥控器里看到油门那里RATE值有+50 请改回来。

如果都不行,控里面重新开一个模型再试,可以用固定翼模式, 把油门摇杆映射一个3通道,一个8通道即可

网友(2017-06-02):
潜心学习,愿我早日修成正果

网友D:
好贴留名,我的450已经飞起来了,现在还没有敢飞自驾,就怕油门问题,设置了8通道的失控保护,感觉还不安心。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贴留名,我的450已经飞起来了,现在还没有敢飞自驾,就怕油门问题,设置了8通道的失控保护,感觉还不安心 ...

loiter模式测试没问题了之后测试自动返航,如果成功就放心大胆的飞AUTO吧

失控保护设置3通
失控保护设置3通
失控保护设置3通

PIX对于油门只有锁定和放行, 8通要是设置低于1000以下了,失控直接炸鸡没商量

网友D:
引用 楼主:
loiter模式测试没问题了之后测试自动返航,如果成功就放心大胆的飞AUTO吧

失控保护设置3通

以前用pix 飞固定翼多旋翼,所以3通道肯定设置失控保护。我用的是好盈铂金50A v3,周六的时候飞行,定速,我用8通道旋钮,油门百分五十,飞了三分钟后到后面飞机自己抖起来(这样的情况遇到两次),怀疑是转速没有补偿下去,导致螺距过大,引起共振。对好盈铂金的定速功能不是很了解,手头也没有设置卡。下次想试一下旋翼速度控制方式3,设置油门值在1500-1800之间,飞控自行根据螺距补偿。无奈飞场问题,只有下次再测试了。想提高一点飞行效率。不知道楼主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一下吗?旋翼速度控制的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用pix 飞固定翼多旋翼,所以3通道肯定设置失控保护。我用的是好盈铂金50A v3,周六的时候飞行,定速 ...

铂金50安用定速模式标定好转速
你的这个问题要发log上来才能分析
建议你标定好转速用定速飞一下试试,可能pid还需要精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铂金50安用定速模式标定好转速
你的这个问题要发log上来才能分析
建议你标定好转速用定速飞一下试试,可 ...

log我全部清除了,因为比较乱,下次我飞的时候再给你看看。希望不要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网友(2017-07-11):
还是教一下怎么搭配k8用吧  这样不用调PID了

网友:
你好 ,3.3.3直升机固件能不能发我一个啊,我在官网找了没找到

网友E(2018-01-21):
楼主问一下 我的pix调直升机3.3.3的固件   油门中立点定高模式,飞机会缓慢上升,油门收缩到30%,螺距增加很大还是在上升,按理说应该螺距降低,下降才对呀,根本停不下来,自稳模式  啥都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问一下 我的pix调直升机3.3.3的固件   油门中立点定高模式,飞机会缓慢上升,油门收缩到30%,螺距增加 ...

检查下参数里螺距曲线的设置

网友F:
感谢分享经验。
关于楼主“PID原则”的第6条中的:先在地面调整尾巴,让尾巴不抽动。

能否这样理解:

1 以下几个参数设置为较保守的值。
ATC_RAT_YAW_VFF = 0.024
ATC_RAT_YAW_P = 0.18
ATC_ANG_YAW_P = 4.5
一般的,这样的设置尾巴会感觉有点锁不住,但不会有抽风的感觉。

2 逐步增加 ATC_RAT_YAW_VFF 至 0.050 左右。

3 根据锁尾的情况,如果有抽风则减小 ATC_ANG_YAW_P (请留意,这个是 ANG)但不宜小于 3.5;如果仍感觉锁不住则增加 ATC_RAT_YAW_P (请留意,这个是 RAT,与前面那个不同)但不宜超过 0.38

4 在日志中可以查看:RATE.YDes 与 RATE.Y

图1是初始时的日志,感觉有点锁不住。

(论坛显示时图缩小了,请点击图片查看原始图)

ATC_RAT_YAW_VFF = 0.024
ATC_RAT_YAW_P = 0.18
ATC_ANG_YAW_P = 4.5

图2是调整参数后的日志。

(论坛显示时图缩小了,请点击图片查看原始图)

ATC_RAT_YAW_VFF = 0.050
ATC_RAT_YAW_P = 0.30 (每架飞机都可能不同,请不要参考这个值。)
ATC_ANG_YAW_P = 4.5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经验。
关于楼主“PID原则”的第6条中的:先在地面调整尾巴,让尾巴不抽动。

不错不错,潜心研究,必定有惊喜!

网友:
写的精彩,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感谢分享经验。
关于楼主“PID原则”的第6条中的:先在地面调整尾巴,让尾巴不抽动。

从日志上看,您的直升机尾巴已经锁的相当不错了,同时感谢分享调参方式。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太辛苦了!顶一下!

网友(2018-06-26):
引用 网友B:
380可以装,空间够大,布线稍费劲点!

张sir,我也用雷迅V3,但是飞控反装方面不太清楚,反装后是直接校准,还是说需要设置一下其他方面呢?

网友:
需要设置一下

网友(2018-11-21):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有个问题想请教下,我最近也在尝试用pix调试直升机,已经能实现自稳了,但是一切到定高模式飞机就一直往上蹿,不管油门摇杆放在中间还是上下,在定高状态下都会自动调到最大螺距,在MP没有找到定高模式设定高度的地方,是不是默认高度太高它想到飞到那个高度呢?控上和地面站螺距都没有动过,机型富丽38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多谢您的回复,还想请教下,450级别可以么,我手上有套富丽380可以装么。我感觉那个机器很少有空间可以挂 ...

450L我挂了两块3300的电池在飞,妥妥的

网友(2020-04-09):
没有不顶理由,辛苦了!

网友G(2020-05-09):
留个名,已放弃pix

网友H:
有东西,了解一下,最近遇到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