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86-Plus问题求助

楼主(2016-10-20):
请问下,CB86-Plus充电电流设定是单cell还是整个充电电流啊?如果某电芯充满了,其电流是不是分到别的电芯了?这样的话最后充的电芯会过充。

网友A:
單 CELL 的充電電流,

有監察著的,我在用一年多,每CELL 單獨充不會過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單 CELL 的充電電流,

有監察著的,我在用一年多,每CELL 單獨充不會過充

网友:
1.选择轮充模式(cycle)
2.独立充每节电池,电池充满后,开关断开,不会过充。同时,独立平衡充,精度更高。

C:\Users\radiolink\Desktop\常用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