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电!突然想到了分电板和4S电池

楼主(2016-10-20):
这样的短信通知伤不起啊

网友:
有创意,下次停电试试

网友:
直流ups,我用的铅酸电池,相当于直流ups了

网友:
4s电池正好,大学宿舍可以试一试

网友A:
路由器不是9v吗?2s电池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由器不是9v吗?2s电池就行

路由和猫是12V1A和12V0.5A只有4s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和猫是12V1A和12V0.5A只有4s

3s都12,6了,不怕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s都12,6了,不怕烧了

分电板有12V输出的!还有就是电压不够的话WiFi信号不稳,一用网络就断开了又自动连上又用还是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