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亚拓460mx电机绕线图

楼主(2016-10-20):
请教亚拓460mx电机 9n6p的 1800kv 绕线用那种绕法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新手表示完全看不懂。

网友:
最后两个都可以

网友A:
一般是用的最后两图

网友:
新手就用倒数第二张容易些,全部顺一个方向绕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用的最后两图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这是技术活,俺不懂

网友:
9N6P只能用最后两个,最后两个除了绕线方向不一样看不出有啥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