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 飛控自轉問題?

楼主(2016-10-20):
請問各位大神,我新裝了部130,用了Sp f3 飛控,cf平台,大致上沒啥大問題,但唯獨會自動慢轉向右面,有什麼解決辦法呢?

网友A:
加P和I修正力……

网友B:
用CLI指令:
set yaw_deadband=16
Save
即可。或者在接收机界面的yaw deadband选项中填入5~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