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ar无副翼当有副翼用,成功离地,但是打方向尾舵只有很小的行程

楼主(2016-10-21):
现在是无副翼的天下,前几天入手了一个Ebar但各种调试后,感觉还是不太理想。今晚突发奇想能不是把这个Ebar当有副翼的单轴。自己琢磨了一下,发现A、E、R三根线肯定是控制十字盘的,所以应该是不用接。但原来PIT/ESC线是接在第六通道上,有副翼的第六通道是跟第一第二通道混控起来实现副翼、升降、螺距,所以原来的PIT/ESC线要换个地方。开始是想着用Y先并着接,但又觉得不对(说不出推理逻辑,但就是觉得不对)。PIT/ESC线的三根线我理解是两个功能:白线是信号线,估计是接受方向舵的信号;另一个是红黑两线,提供电源。

输出端,我吧1、2 、3全空着,只接了4通道,(传统有副翼系统4通道是方向舵)。

所以接线如图

通电测试,Ebar设置卡显示连接中。。。。。。初步证明接线至少没错,能否成功还不知晓,进入设置卡第6项设置了舵机参数,其它的参数全部回中(最大最小值中间的值)。我理解的是Ebar里面3、4、5项都是关于十字盘的设置调试,既然不用它这些功能了,那还设置什么。
静态测试(电机拔线),十字盘的副翼升降螺距全部正确(不过这好跟陀螺仪没半毛钱关系)。唯独尾舵,用手沿主轴转动尾巴,尾轴有反应(说明陀螺仪角速度感应是没有问题的,动作方向也对)。但在控还是上打方向舵,尾轴的螺距行程特别小,而且是不管方向舵摇杆往哪边打,它的行程方向都是一个方向而且行程量特别小。
动态测试,电机启动的时候会逆时针摔一下尾巴,而且自己不回来,打方向只是微微的摇一下尾巴。但主轴转速上来之后尾巴是不怎么偏,同样打方向还是微微摇一下。强行推油门离地升空约(约30cm左右)尾巴状态是左右摇摆,打方向也没有改善。

对于上述情况,有这么折腾玩过的朋友,一起来分享一下,改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网友A:
左右搖擺叫作【金魚尾】,是感度沒調好,

行程小是你沒設置好,

网友B:
陀螺仪上需要校准方向舵中立点和行程。

网友:
不错!不知道这个陀螺仪能不能装到车和船上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右搖擺叫作【金魚尾】,是感度沒調好,

行程小是你沒設置好,

仔细清理了一下思路,觉得应该是接线还没完全对。接收机的4通道应该接入到AER的R端口,PIT/ESC应该只接红黑两线就可以了。一会去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上需要校准方向舵中立点和行程。

仔细清理了一下思路,觉得应该是接线还没完全对。接收机的4通道应该接入到AER的R端口,PIT/ESC应该只接红黑两线就可以了。一会去试试看

网友:
楼主什么遥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