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T-rex 470L/P原配50A电调“缓启动间歇失效”?

楼主(2016-10-21):
全新亚拓450L/P kit,电调模式为3,缓启动+定速模式,油门线0-100%,间歇性缓启动失效,刚推一点点油门,马达就全速启动了。油门收回,再推,又好了。再次降落,几秒后再推,又可能全速启动马达!

请问是什么问题?

网友A:
1、电调接头有无虚焊;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3、换个接收试一下;4、严重怀疑电调程序控制模块或者场效应管出现问题,换个电调排除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调接头有无虚焊;2、重新设置油门行程;3、换个接收试一下;4、严重怀疑电调程序控制模块或者场效应管 ...

前3项都检查、设置过了!没用!!!

网友A:
我以前有过,结果是电调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有过,结果是电调问题!

感谢您的分析,等等亚拓官方人员的回复!

网友:
470L用多大的桨?

网友:
470L用的是380MM大桨

网友B:
哥哥电调定速了吧!用油门全部50 50 50 50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电调定速了吧!用油门全部50 50 50 50看看

楼顶注明了,是用了定速啊!

既然支持定速,而且是模式3:缓启动+定速,那就一定要用啊

网友C:
是这样的啊   缓启动保护    油门彻底关闭以后大概需要3秒左右才进入缓启动模式     3秒以前不会缓启动 防止空中切熄火了 但是发现降落地点有问题救机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这样的啊   缓启动保护    油门彻底关闭以后大概需要3秒左右才进入缓启动模式     3秒以前不会缓启动 防 ...

远远超过3秒种的重试时间了!

切熄火,大桨停转后,再重新推油门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远远超过3秒种的重试时间了!

切熄火,大桨停转后,再重新推油门的

用模式二吧  遥控器油门曲线定速   小飞机用了定速模式跟没用一样的

网友:
试试把油门开关锁定值 , 设高一点  , 油门摇干最底点也设定高一点 , 这个方法在好盈v3电调管用 , 数值得测试才诀定

网友:
換顆v3 v4吧
我連300級都用定速了
哪裡來的小機定速沒用
想當初450l原裝電變定速金魚尾時也有一票人說用曲線飛就好沒必要定速

网友D:
1. 电调如果设定了定速,油门曲线就不能设成0, 50, 100斜一直线,这会让电调无法得知定速油門点!
2. 缓启动功能在通电后推油门桿会有缓啟动功能,当马达运转后,须要马达完全停止后再过5秒才会重新再啟动缓啟动
   此延时主要是用於熄火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电调如果设定了定速,油门曲线就不能设成0, 50, 100斜一直线,这会让电调无法得知定速油門点!
2.  ...

油门线,是60 60 60 60 60直线

熄火后,超过30秒后,再启动,也还是有全速启动的问题。熄火保护延迟那个,我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模式二吧  遥控器油门曲线定速   小飞机用了定速模式跟没用一样的

带定速功能的电调,不让用定速,我无法接受!

那样,还不如不带电调的kit,价格再减掉电调的价格,整套kit的价格会更加实惠。电调自己由用户再去配,如铂金V3、V4 。

网友:
有问题了没油门曲线设了没!

网友D:
1.  全新亚拓450L/P kit,电调模式为3,缓启动+定速模式,油门线0-100%,间歇性缓启动失效,刚推一点点油门,马达就全速启动了。油门收回,再推,又好了。再次降落,几秒后再推,又可能全速启动马达!
     请问是什么问题?

2.  油门线,是60 60 60 60 60直线
     熄火后,超过30秒后,再启动,也还是有全速启动的问题。熄火保护延迟那个,我了解!

熄火后----〉是指切熄火开关吗? 如果是,请确认遙控器上的熄火开关设置的最低点是 0%,並检查遥控器的油门行程在切了熄火开关后保持在0%的位置,油门行程不在0%是不会再次启动缓启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全新亚拓450L/P kit,电调模式为3,缓启动+定速模式,油门线0-100%,间歇性缓启动失效,刚推一点点 ...

没错,遥控器通道检查时都明确的看了,遥控器是T8FGs,熄火开关是完全切断通道输出的。电调的各项设置都检查了一遍,亚拓的电调也不是第一次用,程序的逻辑基本都了解。亚拓800、600、550L、500L、500Pro、450Pro都有,所以对各种个型号配套的电调都了解,这是第一次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错,遥控器通道检查时都明确的看了,遥控器是T8FGs,熄火开关是完全切断通道输出的。电调的各项设置都 ...

就是对 RCE-BL50 不了解~>_<

网友:
樓主老鳥一個
應該不可能不會設定
這問題危險
看看給不給換一個
或是開放給大伙自己亂刷程序

网友:
电调问题,我今天也换了亚拓50试飞

网友:
那就用4模式吧!

网友:
  目前情况如何了?

楼主:
回凯哥

我设置了低金角、油门相应为标准,还没来得及再试!

楼主:
我设置了无刹车、低进角、中截止电压、缓启动+定速、标准油门反应速度、Bec 6.0v输出。

今天又飞了4块电池,室外飞行2电,室内测试悬停2电,按目前的设置,没在出现没有缓启动全速启动的问题!

网友:
问题找到了?

楼主:
380mm大桨、69mm尾桨 !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设置了无刹车、低进角、中截止电压、缓启动+定速、标准油门反应速度、Bec 6.0v输出。

那主要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刚才又试了一下,再次发生没有缓启动的问题!

普通模式,油门线0 60 60 60 60,切熄火开关,螺距最大,上电,电调正常自检,K8自检后十字盘跳两下,代表启动“自动微调”,然后螺距摇杆到中位,关熄火开关,马达就全速启动了,机身直接一个50度的右甩尾,马上切熄火开关关闭动力;

然后,螺距摇杆最低,关熄火开关,慢推摇杆,马达顺利缓启动…………

搞不懂这个电调的机制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B:
哥哥怎么回事弄好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哥哥怎么回事弄好饿吗!

没弄好,下午把进角设为中,再试,又发生了全速启动的问题!

网友E:
樓主熄火開關油門百分比設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樓主熄火開關油門百分比設多少?

0%

就是HOL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