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差住酒店除了小卡片还有空心杯 --- 酒店爽飞

楼主(2016-10-21):
出差带上台小玩具,是件愉快的事情体积小、安全。室内飞的也很爽。以后再也不用看着小卡片上的电话犹豫了。

DVR用的是一台目镜录的,画质比较差,各位凑合看了。

#12 楼补充了配置图片

网友A:
人多的地方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B:
我也好想飞穿越,空心杯也有。就是一看屏幕就怕打哪儿撞哪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人多的地方还是小心点好

我都是以安全为主的,615空心杯电机。直接打身上也没事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好想飞穿越,空心杯也有。就是一看屏幕就怕打哪儿撞哪儿。

实在不行先弄个慢的,稳的空心杯玩具练习。找个宽敞的草地,跟学骑自行车一样,不能停,fpv悬停,我个人觉得不是新手干的事情。

网友:
这有什么犹豫的,尽管打电话叫来。然后……“开门,JingCha查房!说吧,怎么回事,有人举报说这里有不正当交易。”“JingCha同志您别误会,我叫她过来帮我打个灰机……”“什么?!这么说来,你是招喽?!走,跟我回局里一趟”“别别,你听我解释啊……”说着在JingCha同志震惊的眼神下,楼主拿出了藏在包里的小灰机。JingCha:“……”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在不行先弄个慢的,稳的空心杯玩具练习。找个宽敞的草地,跟学骑自行车一样,不能停,fpv悬停,我个人 ...

感觉应该还是不适应+不习惯。看着屏幕总不自觉的想要看飞机旁边有没有东西会不会碰到。如果是个头戴式FPV的装备可能也就只能看屏幕了。而且一开始最好是开阔地慢慢练习可能会好点。

网友C:
你这个是jjrc的h8 mini改的吗?有飞机的改的图片吗?欣赏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是jjrc的h8 mini改的吗?有飞机的改的图片吗?欣赏下,谢谢

补一下配置,H8mini  + 一体摄像头 + 雷鹏180mah 1s电池  + Devo 10(加2401高频头)

网友:
小卡片电话也要约,完事后你飞穿越给她看或者教她,你俩就扯平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补一下配置,H8mini  + 一体摄像头 + 雷鹏180mah 1s电池  + Devo 10(加2401高频头)

厉害啊,图传加哪儿?就焊接在电池接口上取电就可以了吗?一体图传多重?什么型号?有链接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啊,图传加哪儿?就焊接在电池接口上取电就可以了吗?一体图传多重?什么型号?有链接吗?谢谢

一体图传现在到处都是了,你要买带1s稳压模块的。注意重量控制在4克以内。带稳压的就直接接到电池上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补一下配置,H8mini  + 一体摄像头 + 雷鹏180mah 1s电池  + Devo 10(加2401高频头)

没记错的话,您这台DEVO 10是直接可以连接Blade inductrix的吧,现在连接H8mini需要高频头?

楼主(2016-11-27):
引用 网友D:
没记错的话,您这台DEVO 10是直接可以连接Blade inductrix的吧,现在连接H8mini需要高频头?

我的Devo10里面装了3个高频头,H8mini用 2401 DSM用 6936 没有冲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Devo10里面装了3个高频头,H8mini用 2401 DSM用 6936 没有冲突的。

网友E:
厉害,请问h8这个主板带手动模式吗?是不是715,改了一个h36的,带图传有点飞不动

楼主(2016-12-29):
引用 网友E:
厉害,请问h8这个主板带手动模式吗?是不是715,改了一个h36的,带图传有点飞不动

不带手动。自稳飞的挺舒服。如果你改H36需要升级电机

网友F:
会玩,充电器不好带,用简易充电器吗?

网友G:
小卡片好评

网友H:
FPV 自己papapa ,别有一番情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