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楼主(2016-10-21):
一加油门不久,很快电机就无力了。还是刚充过的电池12.5v。3S容量1300mah,是装在su-27板机上。半年前买了2只,一只充电不到100次(之前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换了另一只新的还没有用过的,充电后也是如此。回来测电压还是12v多。究竟是电池的原因,内阻突然变大还是电调、电机问题亦或是遥控器油门曲线突变?请老鸟或遇到此问题者帮助解答分析。谢谢!

网友A:
电池问题吧,放电不行了,压降太大。

网友B:
应该是电池问题,电池内阻太大,大电流放电压降太厉害。也就是电池C数不够。

网友:
电池C数放电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问题吧,放电不行了,压降太大。

谢谢!看来只能换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电池问题,电池内阻太大,大电流放电压降太厉害。也就是电池C数不够。

谢谢回复,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