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Futaba大神救救我!!!!坐等回复!!!

楼主(2016-10-21):
不知道咋回事突然就对不上频了,以为是接收机出问题了,买回来还是对不上,已经快哭了!!!1.先打开遥控器

2.模型里面按LINK

3.马上给接收机通电

最后还是连不上。。。

坐等大神指点迷津,跪求!!!!
补充一下,这个ID码是以前接收机上的,需要清除么?怎么清除啊?

网友A:
应该是按接收机的对频键,上电红蓝闪,然后再开控?试下,平时我都没注意自己是怎么做的。

网友A:
很喜欢 3008 接收机,可以回传,但我用不了。7003 太贵了!

网友B:
记得好像是接收机应该先按住对频按钮,在通电?或者通电后再按对频按钮,自己多试试吧,实在不行,就找T10J的说明书啦,百度也可以哟

网友C:
关闭其他遥控及可干扰设备
打开控,至对频处
给接收机通电
三秒内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按接收机的对频键,上电红蓝闪,然后再开控?试下,平时我都没注意自己是怎么做的。

刚才试过了,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喜欢 3008 接收机,可以回传,但我用不了。7003 太贵了!

换控换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好像是接收机应该先按住对频按钮,在通电?或者通电后再按对频按钮,自己多试试吧,实在不行,就找T10J ...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个月了,还是不行,说明书百度都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闭其他遥控及可干扰设备
打开控,至对频处
给接收机通电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还是不行,是不是控坏了。。。
我直接用好赢40A电调11.1V电池给电调供电可以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还是不行,是不是控坏了。。。
我直接用好赢40A电调11.1V电池给电调供电可以把?

供电方式没问题。

新建一个模型,全部重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供电方式没问题。

新建一个模型,全部重来试试。

还是不行啊。。。。我快疯了!!!!!!弄了几个月了!!!!!!

网友:
如果旧的接收机已经建了一个模型档,再用新建一个档来对频是不行的,需要将旧的档删掉才能在新建的档上对频

网友:
1 恢复出厂设置
2 按照说明书对频
如果不行
行货联系北 京双叶
水货联系卖家

网友:
=.=
不要用 T-FHSS
你接收機是什么, 之前我也搞錯, 對不了頻,
也是用 T10J

网友:
用 S-FHSS 對頻吧

网友:
在那個 RX=T-FHSS AIR 處按一下那圈形大按鈕,

然後在 20秒之內接通接收機電源,自動會對頻的了,

我的也是 T10J ,我記得好像就是這樣的了,我再看看說明書,

不要聽那些沒用的意見,只會令你心更亂

网友:
看說明書

网友:
那接收機的電源接線,插第三通道,我一般是這樣的,

不知有沒分別

网友:
不同模型頻道,是不用清除以前的碼的,

以前的在頻道一,現在用頻道二,互不干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已经困扰我几个月了,还是不行,说明书百度都不到

百度有 T10J 的中文說明書的,在百度文庫,可以下載

网友C:
只能找模友,替换测试了。
如果没有,只能找卖家帮忙测试了。
以及发厂家检测。
说明书官网有下载啊。
晚点我电脑发你链接,
不过没什么更详细的内容了。
这款控,感觉过时了。

网友C:
接收机那个按钮是模式切换。
在1-8,9-10通道,第8通道是否是sbus端口,这样模式间切换,与对频无关。

网友C:
T10J,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