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升力配置

楼主(2016-10-21):
目前采用电机为银燕MT2206-II KV1900,桨为6045桨,310机架。感觉升力不够,总体升力不到1.6Kg,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更好的配置推荐?

网友:
2206怎么能到1.6kg。。。
我的e305套装1.6KG我都嫌重

楼主:
1.6kg是指总的升力,不是四旋翼重量。

楼主:
4S电池影响比较多,而升力提升不多。

网友A:
1.6KG拉力不够的话,个人觉得310机架有点紧张,改2212上7寸桨。不知起飞重量多少,如果起飞全重在1KG以上的话,力效高不到哪里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KG拉力不够的话,个人觉得310机架有点紧张,改2212上7寸桨。不知起飞重量多少,如果起飞全重在1KG以上的 ...

估计起飞重量要超过1kg。所以这个就比较麻烦。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特别是准备做个小东西飞飞玩玩的朋友,尽量少用这种太小的支架和动力套装,现在你不得以要升级,而升级就意味着支架,电机,甚至电调都得换,手头上的机机就是鸡肋,用又不好用,不用又可惜。当初省钱就是日后烧钱的开始。所以,个人觉得,一开始就直接用450以上支架,直接用28系列低KV的电机上10寸或11寸桨和20A以上的电调,玩够了日后再挂个云台什么的还是可行的。可扩展性考虑不足,日后处处受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个人觉得,特别是准备做个小东西飞飞玩玩的朋友,尽量少用这种太小的支架和动力套装,现在你不得以要升 ...

这个是针对室内视觉应用配置的,所以现在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