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飞的逗逼,维修后几天塑料件相同部位第2次裂开。是不是正常!!!

楼主(2016-10-21):
逗逼,逗逼逗的是用户伤心,零度,零度冷到用户心里面!

楼主:
看看多比的质量飞机正常飞后发觉的,零度所谓的“售后服务”解决这塑料件开裂问题需要135元!(把用户当洋葱头售后服务再来一刀)这个塑料件在设计上就存在问题,难道这电机固定座螺丝部位那么细就是为了以后的售后服务1个135元所准备的吗?下盖板有必要那么长吗?

设计上就为135准备的吗?

设计上就为135准备的吗?

网友A:
别提了,不知道零度最近怎么了,我一直是零度的忠实用户,不过7月份接连坏了3套X4飞控,返厂至今,也没有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提了,不知道零度最近怎么了,我一直是零度的忠实用户,不过7月份接连坏了3套X4飞控,返厂至今,也没有修 ...

零度好像是出问题了,这不像老杨做事的风格,对产品没有责任,对用户不讲信誉,对市场反应不闻不问!!!  (栏目这么多的用户反应难道都是用户的错?没能力没水平用不好你零度的产品?

网友A:
给售后打电话,态度还是好的,可是这维修时间也太长了,三个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售后打电话,态度还是好的,可是这维修时间也太长了,三个月了!

态度好是逗着用户玩时间,目的是把用户当“洋葱头”来一刀。这变戏法手段明眼人都能感觉的!首先和你说维修流程什么把APP数据上传,然后说要用6天来分析事故责任。用户没时间等那就自费。把垄断的易损塑料件高价卖!产品保修卡等于草纸!(产品的易损塑料配件本来就应该上市供应的,这是生产产品主体的责任)零度你做到了吗?

开裂的塑料件

开裂的塑料件

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看多比的质量飞机正常飞后发觉的,零度所谓的“售后服务”解决这塑料件开裂问题需要135元!(把用户当洋 ...

亲爱的用户您好,由于Dobby机臂使用特殊组装工艺制作完成,机臂内部有完整线路固定工艺,无法简单拆卸更换机臂单体。所以,我们都会采用更换机臂套件的方式进行机臂维修。 机臂套件单价135元,其中包括机臂单体和电机两部分。并非您理解的塑料机臂单体,请您知晓。如果通过航迹分析,确认是由我们飞行器故障导致坠机引起的机臂碎裂,我们会按照流程进行保修,如果是因为人为操作坠机引起的机臂损坏,我们会收费维修,并将更换下来的旧机臂套件,随机一并寄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亲爱的用户您好,由于Dobby机臂使用特殊组装工艺制作完成,机臂内部有完整线路固定工艺,无法简单拆卸更 ...

既然你代表零度公司来回复用户们在产品中使用碰到客观问题,哪非常好是重视产品售后服务了。但是售后服务也要用客观的思维来分析“多比”产品上存在的问题。第一次那个塑料件裂开的问题通过换了整个电机臂用户自费维修完成的。收到以后一直下雨也没飞,昨天和今天各飞了一块电,发现第2次塑料件在相同部位开裂。难道"多比"这塑料件裂开都是用户的错!难道”多比”设计的时候就是只能看,不能飞吗?一个产品在相同部分重复发生裂开是正常的?希望零度公司用科学客观的思维来分析问题,做好实实在在的售后服务!!!(按照零度公司设计好的费用第一次维修135元+加顺丰快递46元181元。)这塑料件裂开的代价对用户是不是异常?是不是产品在设计过程中已经存在的隐患!是不是像上面零度公司说的为了电机的3根线把电机和塑料件捆绑了?还是要客观的做好维修服务,否则再好的产品也会等于零!!!)

第2次裂开

第2次裂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既然你代表零度公司来回复用户们在产品中使用碰到客观问题,哪非常好是重视产品售后服务了。但是售后服务 ...

用户您好,您的问题反馈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之前没有遇到产品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公司对您的问题非常重视并会尽快解决。对于产品出现的2次裂开,请您方便时尽快将机器寄送到售后,如我们检查无炸鸡痕迹,可以免费给您更换。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私信您的联系方式给到我,后续方便我们尽快与您沟通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户您好,您的问题反馈我们已经收到了。我们之前没有遇到产品出现过这样的情况,但公司对您的问题非常重 ...

这个塑料件开裂事件在这里已经讨论近一个月了,论坛里也有发帖。你的短消息关了不能私聊。(对于你说的“我们之前没有遇到产品出现过这样的情况”恐怕是你的主观想法。多听听用户反应吧。至于是材质问题还是设计问题希望你们重视再重视,不要拿用户逗着玩!)下图是第一次塑料件裂开状况。

楼主:
刚刚接到厂家电话

意见是发回厂家速查原因,这样的对待产品质量的态度本人积极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