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10支持SBUS吗?

楼主(2016-10-21):
麻烦问下AT10支持SBUS吗?需要用什么接收?R10D是不是不行?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用带s的接受机就可以了

网友:
用r9d也可以

网友A:
at10在使用r6ds / r6dsm / r9ds / r10ds接收机时,能使用sbus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at10在使用r6ds / r6dsm / r9ds / r10ds接收机时,能使用sbus功能

R9DS直升机也支持SBU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R9DS直升机也支持SBUS?

支不支持sbus是看接收机能不能接收sbus信号, AT10是可以发射sbus,ppm,pwm信号,所以r9ds和at10用可以支持sbus

网友C(2017-08-17):
引用 网友A:
支不支持sbus是看接收机能不能接收sbus信号, AT10是可以发射sbus,ppm,pwm信号,所以r9ds和at10用可以支持s ...

适用SBUS, 在发射机端需要进行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适用SBUS, 在发射机端需要进行设置吗

发射机不需要设置,at10II同时发射PPM/SBUS/ PWM三种信号。只需要接收机选择相应的模式即可。例如,R9DS,切换成蓝灯SBUS模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不需要设置,at10II同时发射PPM/SBUS/ PWM三种信号。只需要接收机选择相应的模式即可。例如,R9DS, ...

你真棒~不过我发现配置穿越机的话要在飞控调参软件进行设置,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2017-12-13):
使用产品前还是先阅读说明书比较好,有那个到处去问的时间,在说明书上都找到答案了,现在乐迪产品的说明书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我有好几个问题都是在那里面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