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妙招,解决台钻改铣床的方法

楼主(2016-10-21):
看了很多方法,各有各的妙招。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这招。只要打一个眼,加一个螺丝,就可以固定住伸缩轴。

这是台钻图片

这是需要改装的地方

卸开螺丝

取下刻度盘

刻度盘内,打个眼,装上一个螺丝,锯掉多余的,向内敲击,调整间隙。

定位螺丝换成加长螺丝

上边有2个定位点,卡住内定位点。没有间隙最好。

装回

钻头下压到位后,拧住定位螺丝。伸缩轴不在回收。
改装完成。
钻床改铣床---完工。

网友:
挺好,简便易行。

网友:
微调怎办?

网友:
赞美是个友好的表示

网友(2019-02-09):
这是没有锁紧装置的钻床改造,简便可行

网友:
简便易行也是—个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