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无法校准油门行程了

楼主(2016-10-21):
大力家的电调    飞控是F3的   刷了BF固件后

开始的时候方所有都调试好了   保存    第二天插电飞 前进后退颠倒   遥控又重新调了下反向   这是第一次毛病

这一次是 刷了3.0的BF固件后    电调无法校准油门行程了   插电后没反应了

只有 滴    滴     滴  的叫  叫了能有1分钟   4个电机同时开始高速转   遥控没反应   调参软件里也无法操作

尝试了N次   都是一样的情况   又买了块新的F3飞控 还是一样的毛病   只能拔电池

  这是什么毛病   哪里没调对还是说 BF里什么选项没弄好      我的另一台是同样的固件 都是F3飞控  一点毛病没有

网友A:
银燕有时也这个毛病。银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重置。然后就可以行程校准了。
银燕重置的方法是遥控器油门最大,上动力电,听到滴声油门最小,然后油门最大。即可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银燕有时也这个毛病。银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重置。然后就可以行程校准了。
银燕重置的方法是遥控器油 ...

谢谢   电调有点老  不支持125协议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