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行者.乐天电调出问题了求解

楼主(2016-10-21):
电调都是新买来的 飞了几次炸机后 就不能用了 自己检查过电调根本没有炸到。第二天换了 乐天飞着飞着 也同样的不行了(有炸鸡但是没伤到)2种型号的电调 都能自检都能进入设置.都能使舵机工作。由于天行者12A坏了 就用暂时乐天20A代替出现同样问题.(降压模块供电)本人飞F3P

楼主:
补充视频 12A

网友:
电机是不是坏了

楼主:
电机正常 我用其他电调试了

楼主:
电机是好的

楼主:
用乐天20A测试

楼主:
20A乐天用了30起落后 同样出现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20A乐天用了30起落后 同样出现问题

楼主:
求教能看出是什么地方坏了吗 怎么用万用表检测啊!请不要告诉我去买新的 因为这样就没意思了 想折腾下 谢谢

20A乐天

20A乐天

网友A:
这个所以是电机驱动相少了一相导致的,电机如果没问题,那么请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线,电调的场效应管是否完好。场效应管用万用表测试具体方法我百度,要看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所以是电机驱动相少了一相导致的,电机如果没问题,那么请检查电调和电机的连接线,电调的场效应管是否 ...

检查了 接线完好

网友(2022-05-23):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是什么原因呢?我的乐天迷你30安的也是好好的也出现同样的故障了,不知道是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