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sg与2008sb对频

楼主(2016-10-21):
最近换了个2008SB接收,之前函道上用的是睿思凯TFR6接收。是不是换接收又要重新建立模型,还要重新设定通道吗。能不能直接换接收,之前的模型数据不变。如果可以。请问怎么操作!感谢

网友:
跟接收机没关系,是遥控器的事情,你只需要用原有的模型对频新的接收机就行了

网友A:
如果用R2008SB 接收機,首先張控改為 S-FHSS 制式,再對過頻就OK, 以前的設定是會保留不會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R2008SB 接收機,首先張控改為 S-FHSS 制式,再對過頻就OK, 以前的設定是會保留不會變的.

谢谢,不懂的再请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