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设置熄火开关的详细方法,求大神赐教。

楼主(2016-10-21):
希望能有一个详细的设置步骤,因为这个不解决调机不敢进行下去,先行谢过了。      看这图算是设置成功了吗?

网友:
hold打开时把这七个点都设置成你要的油门,比如设置成0那就等于熄火了

网友A:
熄火开关跟油门曲线没关系的。我给你看下我怎么设置的。在油门关闭里面,我设置的开关是A二档开关,注意看我第二幅图,A开关是向上的,然后把混控后面设置为关闭,不是禁止,比例不管它,0就行,油门按自己想法来,我设置的65,意思是油门杆在65以下时打开熄火开关是直接熄火的,如果油门杆在65以上打开开关是不会熄火的,拉到65以下就熄火了,熄火之后再怎么动都没事了。如果想打开直接熄火就设到100好了。开关我设的A,你可以选其他的二档开关,按自己习惯。位置是设的DOWN,这个位置的意思是开关拨到什么位置熄火,一般都是往下拨熄火咯。这样设定好之后,你可以把A开关拨下去,这时候混控后面会自动改为打开。这就设置好了。
手机打字不容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跟油门曲线没关系的。我给你看下我怎么设置的。在油门关闭里面,我设置的开关是A二档开关,注意看 ...

非常感谢,我马上去试试,没这个设置不敢动飞机

网友A:
图三就是我把开关拨下去混控自动显示为打开,这就说明起作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三就是我把开关拨下去混控自动显示为打开,这就说明起作用了。

要是我油门关闭菜单里面的油门选项为0,那是不是这个开关就等于没设?

网友:
引用 楼主:
要是我油门关闭菜单里面的油门选项为0,那是不是这个开关就等于没设?

那应该是打开后油门摇杆拉到最低才启动熄火

网友:
宁愿用天地飞也不用乐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