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了个二手充电器,大家帮忙看看我的电池有没有问题

楼主(2016-10-22):
一直以来楼主都是用山寨版的B6AC来给电池充电,因为目前只有两架450还有几架小固定翼,所以电池也不多,3S只有6块,剩下都是小的。平时用起来也没觉得有什么大问题,虽说充电时间长点,但也不着急,而且有时候看到差不多4.19跳了半天了就停止充电了,反正大差不大。两个月前开始筹备Goblin 570,决定采用12S配置,就是两节6S串起来给机器供电。前不久从HobbyKing买了两节Turnigy 6S 3000mah电池,因为暂时没有飞行的打算(配件都还没买齐,何谈飞行啊),所以就想着把电池测试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手头的设备实在是磕碜,除了这个B6AC之外,也就只有一个830B的入门万用表,还是出国之前花了28块钱买的,精度能有多好可想而知。前几天去飞场完,碰到几个模友在飞固定翼,他们推荐我买个电池测试器,也就是大家俗称的电显。楼主也不知道哪个好,就看到有个网站卖可以测内阻的电显,于是就买了一个,没想到这玩意还真不靠谱。

说是5合一,可以测内阻,这也是我最看中的地方

某节3S电池,第一芯内阻11毫欧

第二芯,2毫欧

第三芯,3毫欧

内阻测试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我觉得大差不差就可以了(话说专业测内阻的仪表都非常贵,相比之下,对这个小玩意也不能要求太高不是么?)。但是对于电压来说,我还是希望精度可以高一些,毕竟这才是最重要的指标。测试的结果,发现所有电池第一芯电压都比其它两颗电芯要高一点。这时候我开始怀疑我的B6是不是有问题,每次对第一颗电芯电压检测都偏低。于是想着用830B测一下,但它给我的结果是三颗电芯都在3.8V(保存电压)。这其实是和B6一致的,说实话,就算830B也不准,那么至少它给出的三颗电芯的电压是差不多的,怎么到了这个电显上面就都是第一颗电芯偏高呢?人就是这样,你说我买了这玩意回来之后居然开始怀疑一直给我服务的充电器和万用表了。更无法理解的是,我居然为了这个又买了个万用表!新表是UT61E,本来打算买Fluke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花那么多钱买个表又不常用,太不值得了,不如用这个钱来买模型配件有意义

新买的万用表,自带RS232数据线,然并卵——现在谁还有物理COM口?

看看传说中的4位半(不过4位小数最大量程是2.1999V),哈哈,其实也不指望精度真能达到四位半,但多一位至少不是坏事

这是对比测试的结果,所有电池的结果都差不多,都是第一颗电芯的电压偏高。。

说了半天,还没说到正题。楼主之前做过调研,因为B6的最大功率是50W,充3S电池最高也只能到3.9A,若是充6S的话,最大电流只有2A左右,这还不算损耗。如此这般,我这6S 3000mah的电池得充差不多一个小时(假设从保存电压开始充起,这样实际大约要充2000mah左右),这还不算平衡的时间。。。而且总是在充电器的极限状态工作也不安全,充电器之前5A充3S都滚烫。既然这样,就想着入个大一点的充电器,至少充6S的电池更得心应手一点。找了好久,新的都很贵,而且真正牛逼的都是需要外接电源的,实在是麻烦。观察了好几天,最后在论坛上收了个二手的Dynamite(地平线的一个子品牌)充电器,200W功率,自带电源。50美元包邮的价格相比其它同类产品来说实在算是白菜了(不能跟国内模友比啊,国产性价比高的充电器真是太多了)。卖家很爽快,用的是UPS邮寄,5磅重的包裹,估计运费就得十几美元了吧。。东西到的很快,只是打开包装之后看到成色有点失望!

首先不说充电器看着脏脏的,主要是,这散热风扇竟然少了颗螺丝。。。而且摇晃起来居然能听到有东西在里面晃动的声音。后来拆开一看是掉的那颗螺丝的螺母。。

此外,这个USB端口有烧灼的痕迹,一边甚至熔化了

说实在的,看到这个的确是心里不大舒服,虽然卖家送了个EC3接口的并充板,但这个并不能改变他隐瞒实情的错误。后来把充电器整个拆开,发现USB口旁边这个插头一侧有电火花留下的痕迹,想来肯定是发生过什么事情。不过后来测试了各项功能,包括使用直流电源供电都没有发现什么故障,猜测应该是电源插头插错了或者别的什么的导致短路出现的电火花。但是只是在外部发生,没有牵涉的充电器,所以功能没有受到影响。然而,这个USB口这挫样看着实在是难受,这要我天天对着这玩意还不得郁闷死。其实我也可以选择把东西退回去,但那样卖家损失很大,对我来说,这也算是个不错的充电器,自己的动手能力应该可以把它收拾利索。后来和卖家沟通,对方说不了解这个事情(撒谎吧,这么明显的问题会看不到?除非这东西不是他的),但是态度很好,说怎么样你才能满意?我说你退我5块钱吧,我就留着。最后等于是45美元买了这个充电器,下面看到的是我拾掇之后的样子,是不是看着舒服多了??

不仅对外部进行全面清洁,连内部也刷的干干净净

原先的USB已经毁容,实在是影响感官,所以从废旧的MP3上拆了个Mini USB插座。可是一开始在拆充电器上的USB插座时,由于没有特别合适的烙铁头,同时用力过猛,直接把承载那几个焊点的焊盘扯下来了。。。后来折腾了很久,仔细的用漆包线找焊点,然后引到插头上,别提有多崩溃了。好在一切顺利,最后用704胶把周围封起来,最终效果看起来非常OK!USB左侧的这个红黑插座是用来在内置电源和外接电源中做出选择的。使用交流电时,需要用一个插头短接,下面会看到。

由于功率达到了200W,内置的电源有个很大的变压器以及若干看起来硕大的电解电容及散热片,加上风扇的主动散热,工作的稳定性应该不用担心。

原有的螺丝缺一个,但却找不到替代的,于是用M3x16的螺丝代替,这本是用于450固定大桨的螺丝,但买来几乎没用上,这次正好派上用场了。之前提到充电器内部有松脱的螺母,这也间接说明了这个充电器应该没被拆开过,否则拆机者不会把螺母留在里面。

屏幕本来有轻微划痕,被我用抛光油给磨掉了

这就是上面提到的插头,使用交流电的时候插上,使用外接电源的时候不用,取而代之的是后面那条带鳄鱼夹的线,适合在外场充电。

和之前的山寨B6AC比较一下,体积明显庞大不少,而且也重很多,地平线的东西做工还是可以让人放心的

下面正式测试电池,其实我一开始只是简单地把这节电池充到保存电压,但是充完之后万用表测试显示电芯不是很平衡,于是决定充满之后再放到3.8V。

万用表坐镇

快到4.2v的时候充电电流降到了1.5A,设定的是3A

在4.19的时候跳了好久,最后我没耐心了,直接停了用万用表测试

不知道怎么回事,这里只有5张照片,肯定是少拍了一张,但是看下电压基本也大致有个数

充电器和万用表之间有误差,我这块表是刚买的,而且UT61E口碑还算不错,至少在新表的阶段精度还是很高的,好歹也是4位半啊(咱不能跟Fluke比不是么)。其实误差也是正常的,但是问题在于,这几节电芯不大平衡,虽然差别不算大,可这是刚刚充了一次电的新电池啊!想着要不就放到保存电压再看看?下面是保存功能结束之后的状态:

充电器显示基本都在3.81V,话说保存电压不是3.8V么?

万用表读数,大多都在3.83V,只有一节上了3.84V,这到底怎么回事?电池有问题么?

为了搞明白到底是电池问题还是充电器的问题,我又测试了另一节同期购买的相同规格的6S电池,这次没有充满,只是充到保存电压停止,然后测试。

保存功能结束之后的电压

万用表实测,虽然和充电器插了0.1V,但这个平衡的程度让我非常满意啊!

从测试的结果看,第一块电池的平衡程度不是很好,第二块明显好很多。不知道大家怎么看?这样的两节6S串一起飞不知道会不会存在隐患?如果对第一块电池多进行几次循环会不会有所改善?

最后上张LogView Studio运行时的截图,看来这个USB接口修好了还是有价值的嘛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多少米入的,是4位半显示的吗?

网友B:
不要在保存模式做平衡,要在充满时做。

网友C:
楼主这个图文展示的方式看着很轻松~电压第三位小数差那么点没有关系吧

网友:
楼主真会钻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万用表不错,多少米入的,是4位半显示的吗?

京东不到300块RMB,4位半只能显示到2.1999v,高了就是三位小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在保存模式做平衡,要在充满时做。

充满的时候也不是很平衡,关键是等的时间太久没耐心了,按理说质量好的电池应该不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平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这个图文展示的方式看着很轻松~电压第三位小数差那么点没有关系吧

有的差别不止是小数点后三位啊,基本达到了0.01v。如果是用过多次的电池这个倒也没啥,这不过这个电池是新的,哎,也不知道是不是我多虑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充满的时候也不是很平衡,关键是等的时间太久没耐心了,按理说质量好的电池应该不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平衡吧 ...

新电池慢点正常。放电曲线中段很平坦,于是电压拉平了电量可能相差不少。所以在非满电态做平衡只会适得其反。

网友D:
樓主有所不知,就算不計算那些充電器或萬用表的誤差,

電池本身的電壓都是不停變化著的,

例如,明明充到4.2V了,這4.2V之後它又降了點電壓,充電器再充了幾次到4.2V了,

當電池離開充電器。可能又再次跌回4.18V,

又或放電到3.8V了,離開充電器之後,又變回3.85V,

永遠在變化著的,放它半天,又不一樣的電壓,

大概就可以了,別太較真

网友:
再說,電池本身質量也是很關鍵的,

我買過一些次一點的電池,幾個芯都不一樣充電或放電能力的,

一些好一點的品牌的電池,那幾個芯,都是很同步的,

便宜貨就湊合用吧,想好的就買品牌好一些的電池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京东不到300块RMB,4位半只能显示到2.1999v,高了就是三位小数了。

测量精度比3位半高了一个等级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樓主有所不知,就算不計算那些充電器或萬用表的誤差,

電池本身的電壓都是不停變化著的,

恩,可能每块电芯的特定也是有差异的,不过我两块都是一样的电池,居然内部电芯差异不一样,有点奇怪。。这电池也不算便宜,一节40美元。

网友E:
界面和b6差不多啊

网友:
還是買個A6/A9之流的
一目瞭然
而且不用等到串充平衡完成就移過來充
速度平衡都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界面和b6差不多啊

说明B6太经典了 其实很多市面上的充电器都是以B6的软件作为基础进行调整的吧

网友F:
这种充电器外场不方便又大又重,以后还是要升级电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充电器外场不方便又大又重,以后还是要升级电源的

2斤多也不算很重吧,那些大功率的充电也也不会轻到哪里去的。。

网友:
洋洋洒洒好详细……

网友:
楼主果然认真

网友:
好的充电器可以充到你想要的电压,一般的充电器差不多也能充到你要的电压,好充电器配好电池,好电池也许会被坏充电器充的不平衡,质量一般的电芯好的充电器也可能平衡不是很好。
在实际飞行中,我们看重的是电池放电的一致性,而不是充电的平衡性,现在市场上的大部分充电器都可以充到满电时的一致性平衡,当从满电的4.25V 放电到3.7V时,是不是所有的电芯都是3.7v,还是部分电芯与3.7V相差太远,这些才是真正需要考虑的,放电下来,电芯放电过程中不一致,有的已经过放了,有的还没有到放电截止电压。
这就取决于好的电芯,好的电芯当然贵,在使用过程中,受环境,温度条件的影响电芯的化学性能也会改变。在未来的电池设计上,电池也许更智能,在电池端部内置电路板进行放电的控制,或者使用其他新能源电池,这都是以后的事了。
就现在这个阶段还是好好爱好电池吧,争取把电池的寿命用尽,搞笑的是电池寿命还没用完 就已经炸坏了 那就呵呵了。。。。。。。。

网友G(2017-01-01):
我刚刚入了dynamite passport ultra的充电器, 100w版本的。想问一下有什么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查看充电的过程?充电器的说明书根本没提软件的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刚刚入了dynamite passport ultra的充电器, 100w版本的。想问一下有什么软件可以在电脑上查看充电的过程 ...

是触屏的那个型号么?能不能上个图看看。

网友G:
是的。图晚些再上。有啥软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的。图晚些再上。有啥软件不?

新款的ultra充电器不知道软件是否支持,你可以试试Logview

网友G:
引用 楼主:
新款的ultra充电器不知道软件是否支持,你可以试试Logview

这些图片是我刚刚入的dynamite passport ultra 100w charger.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些图片是我刚刚入的dynamite passport ultra 100w charger.

看正面有个USB口,你试过连接电脑的么?看看LogView能不能用。

网友H:
楼主的这个充电器是国内代工的么?看到侧面大大的MADE IN CHINA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个充电器是国内代工的么?看到侧面大大的MADE IN CHINA

看你怎么理解了,苹果的手机也是assembled in China,我们家里的所有电子设备(包括笔记本啊,显示器啊,以及几乎所有的航模设备)都是made in China,大部分应该是工厂就在中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这个充电器是国内代工的么?看到侧面大大的MADE IN CHINA

现在世界上不是中国代工的东西,比如印度,越南,墨西哥代工的东西质量还不如中国代工的。中国代工的有很多质量还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正面有个USB口,你试过连接电脑的么?看看LogView能不能用。

还不太会用log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