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动固定翼油箱放在重心位置吗?

楼主(2016-10-22):
第一次上油动,请问油箱放在重心位置吗?

网友A:
是的,这样油烧完了重心不会变

网友B:
带泵的发动机就安装在重心位置,排气管增压的要安装在发动机附近,调重心空油调,油箱合适就好不要过大,可以参考下小金星这些经典的练习机油箱都是在机头而不是在重心处。

网友:
常规布局差不多就行了,一般油动安定面都大,差些没什么大影响

网友C:
放在机头板后 越靠近发动机越好

网友D(2016-11-23):
放在机头板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