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的教训呀,焊接飞控一定要用好工具

楼主(2016-10-22):
就这么焊废了。。。还是F3 带OSD的!

网友A:
什么烙铁能焊成这样?好好练焊工才是王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烙铁能焊成这样?好好练焊工才是王道

10块钱的烙铁。。

网友:
好的烙铁和好的锡真的很重要!

网友:
厉害了,工具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
买个白菜白光 又便宜又好用

网友:
买白光的一百多一个20瓦和200瓦切换,这种小的20瓦不切换就绰绰有余

网友:
首先处理好铬铁头,要充分被锡浸润后再去使用。不用加松香等狗屁助焊剂,人家用火烤的铬铁都能焊的,不是铬铁的问题。
看你这样就是新铬铁头不上锡拿着锡线就是一顿乱蹭,弄成这样。

网友:
看起来还好,买个吸锡丝把没用的焊锡吸走,应该还有救。
电烙铁建议买调温的,至少90w否则xt60之类的插头会很困难。
容易被忽视的是焊锡和助焊剂,这个其实比电烙铁更重要。焊锡推荐友邦1mm规格的,助焊剂建议买液态的,比如松香水或者友邦的n99,固体的松香并不好用。

网友:
好焊锡丝才是王道,垃圾焊锡丝毁板子毁烙铁头那叫一个快

网友:
焊锡丝用山崎的

网友B:
我七年前花8块从一个黑心老太太那里买的烙铁的烙铁头至今都光亮如新从来不相信什么多贵多贵的焊接设备,会保养烙铁头、掌握焊接要领才是王道

网友:
好的工具,事半功倍,必须的,我都用的200多的焊台,100多的焊锡,焊接so.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七年前花8块从一个黑心老太太那里买的烙铁的烙铁头至今都光亮如新从来不相信什么多贵多贵的焊接设备,会 ...

谈谈保养之道?

网友:
收f3尸体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谈谈保养之道?

新买的烙铁插电烧热后要尽快给烙铁头上锡,锡层要涂满整个烙铁头圆锥面,否则氧化后就不容易吃锡了。以后用的时候要经常除去烙铁头表面的黑色氧化物,尽量用松香或直接把烙铁头插到锡块中蹭几下刮掉表面杂物,如果有松香水那更好。焊接时尽量少用焊油(一般含有酸性物质,会腐蚀电路板),千万不能用锉刀打磨烙铁头否则一旦表层被刮掉就很难吃锡了。焊接时不能长时间加热焊点(否则电路板表面铜箔容易脱落),一些娇脆的电子元件加热时间尽量不要超过3秒钟以免烧坏。

网友:
我也觉得不像是烙铁问题..应该是焊接技术的问题

网友:
这烙铁肯定是便宜货  我80W的都没焊成这样

网友:
感觉这是焊功问题,我用刀头或马蹄头照样能焊接2.54间距的焊盘。楼主可以换个白菜白光或牛肉白光,用0.5~0.8的焊锡丝外加酒精洗板。多练习焊接技能。

网友:
  焊锡质量,和上好锡烙铁头,上好锡的接头,合适的焊接时间的掌握…………

网友:
首选白光  不要问为什么

网友:
我看是焊锡丝的问题

网友:
好的工具,事半功倍,必须的,我都用的200多的焊台,100多的焊锡,焊接so

网友:
还有救呀!焊盘都还在嘛……

网友:
关键是烙铁头要上好锡,焊接前先将烙铁头在海绵(烙铁头专用海绵,不怕烫的)上蹭蹭,去掉氧化层,再用焊锡丝焊就可以了。
我一直就用那种十几元的电烙铁,当然能有那种带调温台的电烙铁更好!

网友:
技术是硬伤 。。。。。

网友:
技术好渣

网友:
工具上去就下不来了。以前十块钱的烙铁也用的挺好,用过焊台就回不去了。现在入了weller的焊台,发现20块钱和一百块钱的烙铁头确实是不一样…

网友:
没见到血,差评!!!!!!!

网友:
工具和技术,缺一不可。。

网友:
百分之八十是焊锡丝的问题,去专业的地方买点好的焊锡,其实市面上能买到的烙铁确实有不是特别好的,但是要焊锡都不能良好的融化,可能性不打

网友:
具体还是要看焊工的,我有一个10年前用12块钱买的烙铁现在还能用得挺好的

网友:
8楼唯一正解。

网友:
我用10块的烙铁。35瓦。焊针,拆针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很大可能是烙铁头没处理好,不沾锡了

网友:
呵呵,修了几十年家电和10年手机的俺飘过

网友:
楼主你捉急了吧,看了长经验

网友:
跟电烙铁无关,9.9包邮一样焊,但是焊锡千万不能烂,否则肯定豆腐渣

网友:
我看很多人提到了焊锡丝,却没说助焊剂。其实助焊剂跟焊锡丝一样重要。好的焊锡丝之所以好用,除了杂质少之外,焊锡丝里面夹的助焊剂比较好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不然可以测试下,再好的焊锡丝也是刚融化的那一会儿焊接效果最好,持续加热几秒等助焊剂都挥发后照样会变得不好焊,加热后虽然能融化,但烙铁头拿开后焊点铁定是个尖头。这时候只要涂上适量助焊剂,再用烙铁头补焊一下,就可以让焊点变得圆滑。更不用说焊贴片IC时的拖焊技术了,没有助焊剂肯定歇菜。

网友:
大哥,我想笑

网友:
我的图传被我焊成如图所示

网友:
好的师傅即使工具便宜也能游刃有余,再好的工具不会用也是浪费摆在那里。

网友:
感觉这焊工还需要多练练啊···

我现在用的老爸上个世纪90年代用剩下的已经有点发黑的焊锡丝 + 一大坨松香上敲下来放都放不平的渣渣松香 也没焊成这样啊···对了,我的烙铁头也已经是坑坑洼洼还在坚持着没下岗···

网友C:
多数都是因为焊接温度不合适或焊锡太差,焊锡推荐alpha,0.64mm的比较好用,焊接前先用锡上到烙铁上,表贴件温度250~270,插装器件300~320,特殊的根据上锡情况调整温度,如果上烙铁锡不容易化说明要调高温度,温度超过320度锡表面会有氧化层,焊接后如果发现焊点上在移走烙铁时产生一个小尖尖说明锡已经被氧化,焊接过程中锡的状态应该一直处于亮晶晶的,一般不需要使用助焊剂,不要使用无铅焊锡,焊接线时先给线和焊盘上上适量锡再熔接到一起,熔接时要做到焊盘和线上的锡全部化开,不然容易断。焊接完成后把烙铁头上一层锡存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数都是因为焊接温度不合适或焊锡太差,焊锡推荐alpha,0.64mm的比较好用,焊接前先用锡上到烙铁上,表贴 ...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买的烙铁插电烧热后要尽快给烙铁头上锡,锡层要涂满整个烙铁头圆锥面,否则氧化后就不容易吃锡了。以后 ...

感谢分享

楼主:
感谢各位的分享!

网友:
基本功真心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