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量没用用完的电池必须放电到3.7再充电吗?

楼主(2016-10-22):
如题,这几天看关于
电池
使用、维护方面的文章,越看越糊涂。因为新手常炸鸡,电池电量还有剩余,比如3.9,4.1等,再次充电前必须放电到3.7再充电吗?还是低了就充电。

网友A:
不用的,锂电池几乎没有记忆效应。
锂电池随意充电,就是充满电压限制到最高4.20v,长时间不用的电池把电压放到3.85v左右。。

网友B:
与镍电池不同的是,锂电池无记忆效应,随用随充,长期保存才要保持3.8~3.85V。没用完的下次飞行前直接充满即可

楼主:
好的,知道了。感谢两位老师的回复。

网友C:
我是飞完之后把电池统一搞到3.85 高于此电压放电 低于充电

网友D:
回来之后将电池统一充电到保存电压,因为下次不知是什么时候

楼主:
谢谢楼上两位的经验之谈。

网友E:
还有一点就是锂电池的寿命是和放点深度有关的

网友F:
最好每次都到3.85 这样对电池好 如果你不想电池早点挂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