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蚁飞塔新机装机分享

楼主(2016-10-22):
装机组件清单
黑蚁飞塔(含30A电调/F3飞控/OSD整合600mw图传
黑蚁205机架 超结实耐炸完美匹配黑蚁飞塔
好盈乐天多轴 2205 2300KV无刷电机
futaba 日冠SBUS接收
5045*4三叶桨
雨燕摄像头

装机分享
一直想组装个比较小可以随车携带的小穿越机,走哪玩哪。。又能省心省力装配简洁的设计。找了很久终于找到个整合度相对来说很高的系统,收到货的清单,开始买的AOMWAY的摄像头,但后面发现跟这机架有点不太搭就换成专为这机架设计的雨燕摄像头。安装位完美匹配还简洁。。

这款电子设备核心总共分三块板,电调板,飞控板,图传osd板。。标配了镀金螺丝,配送有图传天线跟转接头,还有其他需要用到的数据线。

机架选择了他们家205机架。听说强度非常高,到手试了掰了掰没反应。。感觉应该挺靠谱。。具体期待以后试炸效果。。这机架切割纹理貌似还有讲究,是顺纹路切割的。

机架配的螺丝用材确实不错,比好盈电机配送的电机固定螺丝貌似靠谱很多,果断换这种螺丝固定电机

装机过程千篇一律,大家看看就好

电源线开始是接的插头,后来LED灯板到了就接LED灯板上了,灯板集成了LED,蜂鸣器,电源插头。。

摄像头由于没留这种摄像头的位置,不好固定,试机随便固定了下,果然下单换雨燕原配摄像头。

装机过程整个也就30分钟左右,焊接10分钟,安装10分钟,调试10分钟。由于整合度高,只需要把四个电机的线焊在电调板上就好,电调板设计紧凑,焊接一定要注意检查。

LED灯板跟摄像头到货果断安装上

安装完成

螺旋桨颜色选那么骚你们懂的,。呵呵(飞丢好找回来)
装机完成,,来说说优缺点,,优点大家看到了,安装简便,线路简洁,整合度高,半小时全搞清楚就能嗨起来了。。
缺点想必大家肯定是担心整合度高的话,坏的成本增加了,电调在机架肚子了,炸到的程度应该不会很大,具体要多炸几次才能给大家结果。。只要不是硬水泥地看这机架的结实程度应该不会那么容易炸坏啦。。。后续试飞结果再来给大家说说。。

网友A:
安装前怎么确认正反转接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安装前怎么确认正反转接线

bl固件可以用上位机单独设置电调

网友:
建议楼主整理下电机线

网友:
漂亮!有没有视频截图?想看下osd的显示界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bl固件可以用上位机单独设置电调

上位机是个什么东东  一直改线换电机转向  太落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上位机是个什么东东  一直改线换电机转向  太落伍了

就是个电脑软件,设置电调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就是个电脑软件,设置电调的

怎么弄 求教

网友D:
电调一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前怎么确认正反转接线

电调通过软件直接设置,焊接不用区分正反。。方便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弄 求教

善用论坛搜索

网友(2016-11-26):
刚入手了一套飞塔,一个问题一直无解。图传画面上没有OSD数据显示。电压显示0.0V,一直闪。中间有一个NO什么东西也一起闪。按道理说数据是通过板子上的针脚和主控连接的。不需要额外的连接。不知楼主是怎么让OSD显示的。

网友(2017-01-20):
日冠SBUS接收 这个怎么切换的特殊模式。。我怎么切换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