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摇舵机臂对舵机有伤害么?

楼主(2016-10-22):
纯好奇想知道

网友A:
   乱摇!猛摇! 狠摇! 憋着摇!   肯定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乱摇!猛摇! 狠摇! 憋着摇!   肯定不好~

表示经常摇啊摇

网友:
对于金属齿的来说无所谓了,其他的微型舵机最好不要。

网友:
足以忽略

网友B:
只要舵机没通电,摇摇没事,我就喜欢摇,听齿轮转动的声音

网友:
使劲摇可以发电,不信你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只要舵机没通电,摇摇没事,我就喜欢摇,听齿轮转动的声音

同感。我也是喜欢听那个转动的声音。摇坏了我也乐意

网友D:
想多了,不通电的情况下怎么摇都行!

楼主:
我也喜欢摇

网友:
摇是检查舵机齿轮顺不顺滑,如果卡就的厉害就表示有问题了。

网友:
我本來都以為會有傷害的,

但是拔了電池之後,用槳托去托起兩槳的時候,

必定會令到舵機搖動的,

不狂搖的話應該沒問題的

网友:
磨损齿轮、磨损马达,但都很微小。

网友:
一定要记住通电的时候使劲摇摇不动就用锤子砸憋舵的声音爽

网友E:
有一次拿别人飞机看,摇了几下,机主不干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一次拿别人飞机看,摇了几下,机主不干了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机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我也是喜欢听那个转动的声音。摇坏了我也乐意

那土豪你应该很多坏舵机了,土豪送我坏舵机吧,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