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s被干扰怎么办

楼主(2016-10-22):
       铝合金的机架,轴距550。飞控外壳是铝合金的,两头接线口是玻纤板的。飞控顶部距离GPS底部距离13CM。GPS是M8N的。GPS外壳包了铜纸并接了地。以前定点悬停基本不怎么动。炸过一次之后就变了。定点悬停最好也就定10秒然后就在4,5米半径范围内晃。炸机前后软件参数什么都没变过。只是换了一个供电的UBEC。其它的安装位置都没变。     GPS静止时,漂移范围半径在5,6米,在炸之前的漂移范围1.5米以内或更好。炸机只是GPS外壳有磨到,其它没什么问题.奇怪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总觉好像GPS被干扰了。有时前10秒在0.75米范围内,10秒后就开始慢慢移到5,6米之外了。排除飞控问题。感觉像是飞控外壳反射GPS信号或是发出干扰信号干扰了GPS。特地在飞控外壳上面贴了一块ABS塑料板,感觉效果不明显,向高手求救!!

网友:
罗盘校准了再试试看。

网友A:
看看GPG天线是否炸坏了

网友B:
外罗盘坏了,校准什么的都能通过,一起飞试机就不行

网友B:
楼主做那么多防干扰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其实飞控没必要包那么紧,主要气压计做好防护措施就好了

楼主:
罗盘没问题,都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罗盘坏了,校准什么的都能通过,一起飞试机就不行

罗盘没坏,输出数据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GPG天线是否炸坏了

gps天线坏?,整个都是包在gps塑料盒中的,也没看到有什么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那么多防干扰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其实飞控没必要包那么紧,主要气压计做好防护措施就好了

飞控之所以用铝合金外壳是防止炸机炸坏了,在用了金属外壳后,gps没有像现在距离那么远,是发现会让gps信号漂的厉害,这才把gps又架高了,为了减少干扰才用了那么多防护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线上来的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电源线上来的干扰。

电源线离gps有10多厘米,而且在两块铝板中间。

网友:
你确定你这个机架没有侮辱你的电机么?

网友D:
可以验证一下,拿到空地上直接用电脑读gps看看是否位置信息有没有大范围的波动。或者在不同的时段去飞一下看看漂移的规律是不是一样,如果都是一样的话那有可能就不是gps的原因,因为gps的定位精度在不同的时段是不一样的(可视空域的卫星位置不一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验证一下,拿到空地上直接用电脑读gps看看是否位置信息有没有大范围的波动。或者在不同的时段去飞一下 ...

你说的方法,我已经用过了,有时波动小,有时波动大,漂的方向每次都不大一样。现在GPS己经寄回厂家了据说应该是GP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