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3A总是低头

楼主(2016-10-22):
飞机总是低头是怎么回事   重心已经调到参考重心的后面了

网友:
外行人 说错勿怪  尾部水平翼调成上翘的

网友:
检查桨下拉角度,可能太大。
也可能是机翼安装角度问题

网友:
调整重心在设计重心前面一点或调整下拉角,调整舵角会影响倒飞手感。

网友:
下拉有点过

网友:
是不是中心太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帮顶

网友:
电机拉力线不对

网友B:
这架F3A在重心正确的情况下升降舵要调整上偏约3mm就能够保持水平飞行,我曾经飞过三架,非常好飞,现在还有一架在服役中,已经飞了将近200个起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架F3A在重心正确的情况下升降舵要调整上偏约3mm就能够保持水平飞行,我曾经飞过三架,非常好飞,现在 ...

重心大概在什么位置

网友C:
调重心一定要正飞、倒飞一起调!最忌讳用舵面微调去“找齐”。
杆居中时,正飞倒飞都应当可以保持平飞。

网友:
PS:参考重心不合适很正常而且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重心一定要正飞、倒飞一起调!最忌讳用舵面微调去“找齐”。
杆居中时,正飞倒飞都应当可以保持平飞。
...

倒飞的时候不是要补升降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倒飞的时候不是要补升降吗

那正说明重心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正说明重心没调好。

我这个是有翼型的波不是板机喔而且模拟器里面也是要补舵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有翼型的波不是板机喔而且模拟器里面也是要补舵的

当然有翼型,即使板机f3a也有翼型啊。

网友D:
注意拉力线调整 此机很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拉力线调整 此机很好飞

我调了上拉角才好了一点而且安装好了以后拉力线很难大幅度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然有翼型,即使板机f3a也有翼型啊。

但是我在模拟器里面也要补舵,我觉得可能是水平尾翼安装角有点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调整

楼主:
我这个是有翼型的波不是板机喔而且模拟器里面也是要补舵的

网友E(2017-06-29):
刚装了一架,重心没搞懂。说明书重心距前翼根110mm,可机翼根的长度才250mm左右,重心真的这么靠后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装了一架,重心没搞懂。说明书重心距前翼根110mm,可机翼根的长度才250mm左右,重心真的这么靠后吗?

我觉得有缺陷

网友F(2018-01-17):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有翼型的波不是板机喔而且模拟器里面也是要补舵的

有翼型不一定就是平凸翼型,也可以是中单翼对称翼型;模拟器要补舵不代表真机也要补舵。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翼型不一定就是平凸翼型,也可以是中单翼对称翼型;模拟器要补舵不代表真机也要补舵。

都是nasa的翼型。平凸不是toc的吗

网友F:
NACA的翼型也有平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NACA的翼型也有平凸的

f3a很少用对称的吧

网友:
3A最好正倒飞都不低头,是因为现在的3A动作里都有倒飞和垂直爬升,为了达到这个要求,才选择中单翼对称翼型。所以现在的3A除了是瞎设计的,都是中单翼对称翼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