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450一体皮传尾波 精度怎么样

楼主(2016-10-22):
想入一个飞跃450一体皮传尾波箱,用于450L改装,冰人太贵手头紧。想知道精度如何,用过的来说说。

网友A:
450可以 450l不行,大负荷会跳齿打滑

楼主:
只能用冰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450可以 450l不行,大负荷会跳齿打滑

只能用冰人的皮传尾波箱?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能用冰人的皮传尾波箱?

冰人12t的直徑大些
比較好一點
不過亂飛還是會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冰人12t的直徑大些
比較好一點
不過亂飛還是會跳

主要是轴传版炸一次尾管和传动轴都得换。所以还是想非常换皮带传动,而且我不飞3D。顶多就航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轴传版炸一次尾管和传动轴都得换。所以还是想非常换皮带传动,而且我不飞3D。顶多就航线。

那飛越的足夠你用了

网友C:
飞越挺好啊,7075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越挺好啊,7075最好

7075感觉快倒闭了,问过他们旋翼头都不生产了。

网友D:
在用飛越尾波,暫時沒3d 問題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用飛越尾波,暫時沒3d 問題不大\

你也是450L?

网友:
465,尾再長一點

网友:
这就是传说中的,亚拓变飞越,飞越变万国~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轴传版炸一次尾管和传动轴都得换。所以还是想非常换皮带传动,而且我不飞3D。顶多就航线。

航线的话,再山寨的也没问题

网友E:
轴传不是更好?

网友:
...........亲你看楼主说什么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传不是更好?

炸鸡了,尾管和传动轴都得换。麻烦,贵。

网友:
我这边正好有皮传全套,楼主换不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炸鸡了,尾管和传动轴都得换。麻烦,贵。

用飞越轴传也可以吧,精度虽不及亚拓冰人,价格便宜啊,炸机成本也不是很高吧,皮传炸机同样要换轴,皮带,管

楼主:
炸鸡后皮带会被拉长?

网友:
可以用,尾管座和尾波上尾管的地方打螺丝胶不会松。

网友F:
尾管弯了皮带拉长就废了,改碳纤尾管和皮传就不死了只要大桨不砍到尾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尾管弯了皮带拉长就废了,改碳纤尾管和皮传就不死了只要大桨不砍到尾管

我问过冰人的客服,他说碳纤尾管容易震动。碳纤传动轴容易爆裂。但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有某些商业利益在里面导致他不出碳纤尾管和碳纤传动轴。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问过冰人的客服,他说碳纤尾管容易震动。碳纤传动轴容易爆裂。但我一直持怀疑态度,是不是有某些商业利 ...

碳纤管壁要有厚度不然容易裂震动就大了,至于尾传动轴只能用玻杆容易纵向散开,所以两头要加固,尾管不断传动轴爆不了,炸了只会增加任性还是爆不了,我q3改的380尾管15壁厚1mm够硬自己3K碳纤管切的,传动轴4.5乘6的垃圾碳纤管两头固定地方特别加强,炸了三次,尾巴擦伤尾中联都弯了尾巴传动轴都好好的,最后一次砍到了尾管爆折了才费了,450尾管太小壁厚顶多0.5mm强度对于小鸡足够我不飞450了没去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F:
碳纤管壁要有厚度不然容易裂震动就大了,至于尾传动轴只能用玻杆容易纵向散开,所以两头要加固,尾管不断 ...

能不能看看尾传轴是怎么两头加固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看看尾传轴是怎么两头加固的?

扎带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扎带胶水

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扎带(那种单向尼龙扎带?)?什么胶水?

网友F:
引用 楼主:
能不能说具体点,什么扎带(那种单向尼龙扎带?)?什么胶水?

普通的尼龙扎带509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尼龙扎带509胶水

OK,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