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eRotor FPV视频眼镜,加装dvr。测试成功。

楼主(2016-10-23):
2017年 编辑。 以下方法有误。 最近官方有更好的方法。 。。最近比较忙。 会头改好再编辑。。

   BeeRotor FPV视频眼镜,效果不错。就是没dvr 。。。 于是 动手先。。

dvr采用 hmdvr。 体积小 。。 就他了。。

拆。。。
按图 施工。。。。7805是无奈之举,大家手上要是有 5v的超小BEC可以用进去。空间够。  7805 在高电压的时候发热很大,还有如果 击穿会高电压输入。。 所以。有小bec的还是用小bec 。回头我也会改成 bec的。

有兄弟说还搞不懂。 好吧。我再连。。 这样再看不懂。我也没招了。。

走线就不细写了。个人发挥吧。 。 我的成品感觉不错把。。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网友:
大神好牛逼,学习了!!顶顶顶!

网友:
这样只能用单边接收了。

网友:
大神没研究一下如何使用双接收,毕竟他的自动切换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标记一下

网友:
按lz方法接了,正常使用,

网友A:
楼主这眼镜单屏幕带着习惯吗也看的这个眼镜不知轻易否

网友B:
你可以在7805前级加一级7809。可能效率有点低,但是有效保护这部分电源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7805前级加一级7809。可能效率有点低,但是有效保护这部分电源输出。

直接像楼上哪有换个小bec 就好了。。。。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眼镜单屏幕带着习惯吗也看的这个眼镜不知轻易否

不错。。很轻。。清晰度也不错。。接收效果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错。。很轻。。清晰度也不错。。接收效果一流

这么说可以买了?这个还是599吗   我看的华科尔的 也是双接受

网友:
华科尔的好像是假双接收,就是一个接收接2条天线

网友C:
这个DVR各方面如何,有视频没有?担心影响接收性能或是效果不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DVR各方面如何,有视频没有?担心影响接收性能或是效果不行啊

这仅仅是输出端口引出信号。跟接受有啥关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仅仅是输出端口引出信号。跟接受有啥关系。。。。

我看了一个视频貌似信号应该从接受机接入DVR再输出到显示器,这样才有DVR控制程序界面。直接引出的话不就没有控制界面了?那还怎么操作

网友D:
这种方法只是录制当前屏幕图像,你切换什么画面它录什么,dvr操作是按键不是触摸不用看屏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看了一个视频貌似信号应该从接受机接入DVR再输出到显示器,这样才有DVR控制程序界面。直接引出的话不就 ...

我有点蒙逼。。。。倒头便睡。。。

网友:
有了这个就可以录制视频了,很不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方法只是录制当前屏幕图像,你切换什么画面它录什么,dvr操作是按键不是触摸不用看屏幕

那3个按键没有用吗?没有开始和结束录制的按钮?

网友:
没有大神研究下双接收怎么连接DVR么

网友:
有没有录像发上来看一下。

网友(2016-12-20):
觉得厂家完全可以增加一个视频输入端口

网友E:
加装了这个小模具之后,发现有长方形的马赛克斑纹。。楼主录像的时候有这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装了这个小模具之后,发现有长方形的马赛克斑纹。。楼主录像的时候有这情况吗?

进一步的改造在测试中。。敬请期待。。

网友F:
官方已经出了教程了,没有横纹影响,直接从接收机取电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官方已经出了教程了,没有横纹影响,直接从接收机取电

在哪里呀。 我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官方已经出了教程了,没有横纹影响,直接从接收机取电

有吗?发连接来看一下。

网友:
不过装了DVR后,屏幕右下角全出现硕大的时间显示,看着很不爽。

楼主:
我的改法不对 。。请参照官方改发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的改法不对 。。请参照官方改发

请问官方的网址,谢谢

网友:
这个改好了是不影响双接收天线的   本地有模友已经改好了

网友(2017-08-09):
我就想知道这样录出来的视频会不会黑频,我的就会

网友(2018-05-16):
河马的 帖子 必顶 。。都是精华  这几天想入小穿越 也想入这个眼睛

网友(2018-12-14):
请教一下,这款天线是左极化还是右极化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G:
请问官方的网址,谢谢

請問有官方改裝網站嗎?

楼主(2020-03-31):
引用 网友H:
谢谢楼主分享
太久的帖子了。 官方的方式才行我这个 不能安装我这个改。 。。 谢谢。 这个么有dvr的型号已经没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