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发动机能用来飞固定翼吗?

楼主(2016-10-23):
直机
发动机
是不是转速高扭矩低?

网友A:
应该也可以

网友B:
应该也可以的,直升机发动机的散热应该比固定翼的还要好一些。

网友C:
用不了出给我吧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必须可以,而且直机的二冲发动机缸头散热片比固定翼用的面积更大,散热效果更好。如果装机空间没问题的话,完全可以适用。

网友F:
输出轴短装不了桨罩只能手拨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