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6-10-23):
亚拓600L,为了学习悬停,前几天调整了螺距,下-2.5中5.5上10。但是悬停的时候忽上忽下,很难控制。不同的是之前我也是这样调的,悬停很稳。昨晚就因为忽高忽底导致机子控制的太高,融入黑夜看都看不到了。后来瞎控制终于是炸了鸡。想请教各位大神,像这种忽高忽低的情况是什么原因导致?

网友A:
你胆子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胆子大

说的对,当时我就在想万一飞机劈头盖脸的扑向我。那躺在地上的可不是飞机了。

网友:
帮顶,楼主艺高人胆大,悬停还是在视野、视线情况良好的情况下。

网友:
悬停用600,牛呀

网友B:
干嘛要晚上飞呀

网友:
没用定速?油门是默认斜线?

网友:
油门曲线在中间那段调的平缓一下,斜率小点,

网友C:
什么陀螺仪?如果是k8那就是问题所在

网友:
练悬停的都飞600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什么陀螺仪?如果是k8那就是问题所在

那如果不是K8呢,那是神马问题

网友:
厉害了  晚上不带灯飞?  看不见大桨  就觉得危险了

网友:
楼主估计控跟我的一样

网友:
难道灰太狼真的是打不死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那如果不是K8呢,那是神马问题

如果天气冷估计就是陀螺仪抽风

网友:
螺距没调好,点和点之间匀速上升

网友:
检查螺距通道接触是否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天气冷估计就是陀螺仪抽风

看一下别人的回答

网友E:
600L练习悬停,楼主是相当的豪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干嘛要晚上飞呀
没场地,又太大了,白天飞引围观。楼主压力更大,那时候炸鸡就是血案了。

网友F:
检查一下电池接头试试,接触不好也会这样

网友G:
油门和螺距同时变化对高度很敏感,用定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