豹2金属底盘改车面及炮塔

楼主(2016-10-23):
本来我是玩固定翼的,但是由于军事情结,所以对履带装甲车也比较感兴趣,但只是在曾经玩过一次恒龙1:16的M41华克猛犬,所以对于这个领域来说我还是一个新手,一个菜鸟,但是还是硬着头皮开始自己捣弄捣弄,毕竟当看到金属底盘的那一刻的确中毒了。。。

楼主:
车面前面部分和炮塔是用3D打印的,喷漆实在是技术活,喷的实在是自己都想吐槽。。。

楼主:
原本想保留发炮装置,但是装上后炮塔无法360转动,因为和下面那个白色的盒子干扰了(白色盒子里装的控制模块和接收器,想搞个防水的),再加上之前由于保留发炮机构的原因,炮塔做的高度看着就难受,所以一不做二不休,取消了发炮机构,改炮塔(打印一个炮塔大概需要100个小时左右,中途打印机都罢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做的一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厉害,,,

新手一枚,多多指教!

网友D:
兄弟啊  看到你的波箱我口水流了一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啊  看到你的波箱我口水流了一地啊

双流波箱开起来更有感觉,用雪地履带在地砖上能漂移

网友E:
打印机加工幅面是多少?还有机器的牌子和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不错赞一个

您头像的那一辆也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打印机加工幅面是多少?还有机器的牌子和型号

极光尔沃的,具体型号不知道,成型尺寸280*180*180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极光尔沃的,具体型号不知道,成型尺寸280*180*180

谢谢,用了多久了?就怕弄回来玩两下就是无限修

网友E:
引用 楼主:
极光尔沃的,具体型号不知道,成型尺寸280*180*180

是那个7000的,能跟卖家讲价不?这个价位无法接受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7000的,能跟卖家讲价不?这个价位无法接受哦

不知道,打印机是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用了多久了?就怕弄回来玩两下就是无限修

质量还可以的,我们买回来就没怎么停过,都用了一年了,最近换了喷头,还是免费的,厂家好像保修5年的吧,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G:
3D打印的人生啊!比我们机加领先一代!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双流波箱开起来更有感觉,用雪地履带在地砖上能漂移

兄弟你的波箱什么时候入的?我现在想收都收不到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质量还可以的,我们买回来就没怎么停过,都用了一年了,最近换了喷头,还是免费的,厂家好像保修5年的吧 ...

我这一台也是公家的,diy那种,开始不错,被评为最有价值设备。表扬后一个星期开始进入无限修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一台也是公家的,diy那种,开始不错,被评为最有价值设备。表扬后一个星期开始进入无限修阶段

那让公家买台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你的波箱什么时候入的?我现在想收都收不到了。

三个月前吧,想不到现在这么难买到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3D打印的人生啊!比我们机加领先一代!

关键是有些金属加工有点难,或是本有点大,所以选择3D打印了,我觉得CNC还是要好些的,可惜全还给老师了

楼主:
重新修改的炮塔终于打印完了,完成粘接,预组看一下效果,炮塔底板用的是一块3mm厚的铝板。

楼主:
之前没发什么细节图,现在补上(没经验啊,没办法,各位看官凑合着看)。
炮塔底板和炮塔旋转大齿盘之间是用5个M3*10的六角铜柱来固定的,它们之间还隔着这个自己DIY的轴承,用的是3mm的钢珠,炮塔底盘上还留有一个圆圈的痕迹。
重新设计的炮塔,把FPV的摄像头从炮塔上换到了炮管上,这样画面应该更稳些(我会给炮塔加双稳)。之前的音箱太大,因为用的电池太大,空间不足,所以自己把音箱改了一下,试了一下效果,音效完全没影响,而且现在还能全方位防水了。

楼主:
自己在控制板的外面加了一个防水的盒子,接收器也在里面,然后怕散热不够,所以在上面加了一块散热片,下面还有两块,下面的两块直接和金属底盘接触,希望能散热好点。锂电池的平衡头和控制盒的开关直接接到后面的预留接口上。

楼主:
整体装配后的效果,还蒙了黑丝

网友H:
有打印机就是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打印机就是方便啊!!

厚着脸蹭公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加油 加油 加油

网友J(2016-11-23):
我也找找老婆的黑丝去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也找找老婆的黑丝去

网友G:
挺现代感的啊!

网友K:
LZ坑定受到VT4坦克的影响,炮塔好科幻的

网友:
蛇纹涂装……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挺现代感的啊!

还凑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LZ坑定受到VT4坦克的影响,炮塔好科幻的

稍稍借鉴了一下其实之前是想仿波兰PL-01炮塔的,结果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