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逛二手市场 手痒定了台小铣床,想一次到位

楼主(2016-10-23):
昆明铣床厂X8126  看成色很好 试机声音 和各个机构都正常 台面导轨无磨损  现在的重点是3相电没有啊  用220转3相380的变频器可以吗  电机好像是3千瓦  没有附件

网友:
我靠!这也太板了啊.......................给力!

楼主:
我也觉得 这东西比什么ZX50靠谱吧  毕竟是一代神机  抛开价格不说 这成色  这机遇  过了这村没有这店啊  所以还是果断定下  如果老板找到什么就再送点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220转成三相220   用在380的三相电机上  功率降低了点   可以用    把380三相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可以全功率用

网友:
220转不了380吧。而且功率不小呢。

网友:
放心吧 变频器220可以转380电机  不用改三角接法都很好用   我们都这么用

网友:
电机名牌上有写220/380的  应该都可以用变频器220单相输入三相220输出接上实用   功率是不是会降低我也不懂

楼主:
电机380的也可以用220V  加个启动电容和工作电容  但功率只有原来的3分之1了   所以想用单相转3相的变频器  为保证功率 打算用5KW的变频器 刚看了价格在1200左右  就是不知道耐用不

网友:
x8120是个好铣床,

网友B:
成色好漂亮,变频器国产的得选贝士德这些,杂牌变频器可靠性不太好,我之前莫名其妙炸了一个安华变频器,现在用的丹弗斯低端变频器块头比安华大2。5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成色好漂亮,变频器国产的得选贝士德这些,杂牌变频器可靠性不太好,我之前莫名其妙炸了一个安华变频器,现 ...

搜了一下贝士德  到也不贵  但是220进 3相220出    没有三相380出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了一下贝士德  到也不贵  但是220进 3相220出    没有三相380出的吗

没有220进380出的,还是改电机吧,我觉得DIY不是一般用用,就是二般用用220V也远远够了的吧

网友:
我用的台达变频器,感觉挺可靠的,好几年了,从来没出国问题。1.5kw,200块从论坛里收的
变频器多半是220进,三相220出,也有380出的,实际上220就够了。这种床子都是固定50hz运行,对变频器要求不高,功率够就行。
这个小铣床 成色确实是极品

网友:
9000?
不如买炮塔,这个用来铣平面还行,干别的活就不方便了,而且不轻,放家里肯定是不方便,我们隔 壁的加工厂就有一台和这差不多的,老板说有废铁价就准备卖了,估计两三k。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变频器220转成三相220   用在380的三相电机上  功率降低了点   可以用    把380三相电机改成三角接法 ...

可行

网友:
如果是在家折腾东西玩,我觉得还是炮塔铣方便、灵活

网友:
好东西,98年的机子竟然维持这样,前主人很爱惜设备啊!

网友:
朋友  我这里有8台CNC机器在  你有什么需要可以找我。

楼主:
炮塔铣贵啊  看了个4号TW高速铣的  13000  但托板是燕尾槽那种,精度肯定不行啊,也请用X8126的大神说说感受

网友:
都是好东西啊!!!!!!!11

网友:
昆明小板桥?老陈家?

网友:
给力!!!!!!!!牛逼物件

网友:
9000稍微贵了些,我年初看的8120要5600一套,

网友C:
是贵了些,我一台层色差些,几年前东西配齐也只有五千吧(万能工作台,分度头),我是用变相器拖动,三千瓦变频器价钱很贵,变相器主要是用一台来三千瓦电机加些线路,价钱便宜多了,就是有些声音,好处是用来机器线路不用改,只要把接触器线圈改成220V即可。
我个人感觉8126工作范围太小不如炮塔好,但是我也是小白,以上供参考。

网友(2016-11-23):
可惜立卧主轴都还是铜瓦的,有又是买到轴承的那就完美了

网友D:
本人也有一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人也有一台-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给力

请教下上油的地方和周期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贵了些,我一台层色差些,几年前东西配齐也只有五千吧(万能工作台,分度头),我是用变相器拖动,三千瓦 ...

你是直接把小铣的三根相线接变频器吗   我买的4Kw变频器是贝士德 双11花了880 单进三出
如果不是 要拆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上油的地方和周期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你的立铣头是铜瓦的--所以每次开机前先加一点油,卧主轴也是铜瓦的-不过这个的润滑设计不是很合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教下上油的地方和周期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机器买回来后看看里面的机油有没有水分-如果有要换干净-这样轴承耐用一点-因为这个机器换里面的轴承比较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机器买回来后看看里面的机油有没有水分-如果有要换干净-这样轴承耐用一点-因为这个机器换里面的轴承比较 ...

3Q 3Q 过段时间忙完了拆开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3Q 3Q 过段时间忙完了拆开看看

w

网友:
刚刚在临沂东外环一家拆机器,看几台成色不错的车床,可惜马上就要拆了。我只拆了两步进电机牡控制糸统,有两根滚珠丝杠没有时候间拆,太可惜了。

楼主:
机床不错啊  可惜了

网友(2017-01-06):
要是自己DIY大了

网友:
很好的铣床,原来的经典产品!!!!!!!!

网友E:
成色不错的低端产能

网友F(2017-03-13):
车床多少钱收的

网友G(2017-04-13):
楼主还有吗,我也想买台

网友H(2019-02-07):
这是正规军出的设备,好东西!电的问题你先把这电机接成三角形,然后买个5千瓦单相220V变三相220V的变频器,直接接入电机全功律工作毫无问题。我就是这样解决供电的。

网友H:
真是好东西,多少银子?

网友I(2019-08-12):
不错,结实,精细

网友J:
8126保养好了还是挺耐操的,我这一台经常搞小东西还是挺方便的,有篇文章写的可以把轴瓦改成轴承的,改完就可以随便整了,等找机会试试

网友K:
给力,这是要造航母么。

网友L(2019-10-13):
这个还小啊?哈哈

网友M:
老鸡鸡,好是挺好的,家里有点不太合适吧,有车库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N:
壮实 但是我宁愿选择炮塔铣!偶尔坐垫超行程的东西真心烦躁!

网友O:
好床,要买这个床最少得有100平米工作室和10万的总设备投入,其他设备也得上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