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吊车:土办法悬吊:维修油动直升机 。。。

楼主(2016-10-23):
没吊车:土办法悬吊:维修油动直升机 。。。拆下 旋翼头,用铁丝 穿过主轴的孔,将飞机
悬吊起来,只需要拆一边的侧板,就可以维修。
【拆解工作量,大大减少。。】——

这个 飞机 的 风门连杆 坏了 N久

几个月来一直靠 手动拨动风门 启动发动机
这才发现:尾前皮带轮 M4机米螺丝 内部滑脱
造成上次带载荷42.4Kg试飞,锁尾仍就不良,
害得俺慌忙收油门,飞机落地伤了起落架,今天

拆下旋翼头发现横轴有一些弯曲,只得更换横轴,
同时也打算把:尾前皮带轮30齿、更换为32齿,
以提高尾桨转速。。。

楼主:
由于 本论坛 好友数量 只有 50个,
严重不够用,也希望 坛主 增加数量,

俺这里 好友数量 一直都是满的 ,
不便添加 新好友 。。。

网友:
DLE222,200CC水平对置四缸液冷?

网友:
这飞机要好几万吧

楼主:
先 回复 3楼 —— 是‘西安DLA’ 的 特制 四缸 水冷 发动机
————————————————————————————————————
这飞机:【不打算 成为 死贵】上次实际挂载 42.4Kg,
请参看
标称载荷30Kg直升机、实挂42.4Kg轻松离地(视频)   查看”【视频
上次试飞不算成功,但是离成功也就差一两步了。。。

(非全额)
预订情况下:只要 四万RMB 左右 。应该不算贵。
电脑界 有摩尔定律,俺就 来个 无人机CQ定律 .
——无人机按照载荷能力卖——10Kg ===> 1万 RMB 。
40Kg 卖 4万,80Kg 卖 8万,160Kg 卖 16万 。

视频】在另外一个帖子里。还没完全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先 回复 3楼 —— 是‘西安DLA’ 的 特制 四缸 水冷 发动机 。
—————————— ...

飞行的视频有吗

网友A:
顶,我手头上有一台30cc船用汽油机,扭矩和功率都非常棒,于是量身定制画了个图,希望和大侠多交流交流~!

网友B:
画的不错,真要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画的不错,真要做起来就不那么简单了,

那倒不会,画图的时候首先遵循的是可加工性和易加工性。我是做机械加工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我手头上有一台30cc船用汽油机,扭矩和功率都非常棒,于是量身定制画了个图,希望和大侠多交流交流~!
...

很高兴 结识 更多的 高手 。。。
30cc船用汽油机】——估计功率 只有4马力 左右,
做成直升机扣除飞机自重有效载荷估计只有10Kg 。
你做这个10Kg直升机若是出于练练手倒也说得过去

俺个人觉得:咱们还是提早规划规划120Kg载人直升机吧,
载人机的大卖点是:内蒙古、外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这些人烟稀少且富裕的牧民,中国开放低空空域已是必然。

争取把 120Kg(极限160Kg)按照CQ定律做到16万RMB以内
只要价格低⊕可靠性足够:其私用、商用、军用价值都会有的
————————————————————————————
今天 10月26号 俺 正在扩孔 32齿 的 尾前皮带轮
。。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高兴 结识 更多的 高手 。。。
【30cc船用汽油机】——估计功率 只有4马力 左右,
...

6.9马力,扭矩在12000左右3.2牛米,不知是否虚标。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手头上有一台30cc船用汽油机,扭矩和功率都非常棒,于是量身定制画了个图,希望和大侠多交流交流~!
...

多桨叶没必要,两浆效率最高,刚性浆毂抗风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很高兴 结识 更多的 高手 。。。
【30cc船用汽油机】——估计功率 只有4马力 左右,
...

载人机?发动机哪来,车用发动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