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棵白菜价买两个无刷电机

楼主(2016-10-23):
常用“白菜价”形容东西便宜,还有比白菜更便宜的吗?有:无刷电机,不到2元。
小日本产的美上美原装货,据说是高级剃须刀上用的。按体积、按动力,可以直接代替2204一类的小电机。
我试了一下,还真不含糊。3S供电,20安电调,大油门开一分钟,基本不热,力道够足。估计推300——400克的飞机没问题。
淘宝链接,自己看吧,愿意买的也上当不大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5502&_u=ni376uk3954
楼主心得:14楼有重要提示,不能光图便宜了,请慎重购买。

网友:
趁着帖子还没封,赶紧收藏了

网友:
这个让别人没活路啊

网友:
早就买了,用6045都可以,用8038也可以,确实物美价廉

网友:
做穿越机不行,试过了

网友:
这个无刷电机做电风扇的确不错,用开关电源供电,要是做航模电机还是算了吧,可惜它用的是铜套轴承,要是滚珠轴承那就好

网友A:
KV? 重量?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KV? 重量?尺寸?

1300KV,29x11毫米,重31克。
已经装机试飞,5寸浆,慢点,别的都挺好的。

网友:
学习了帖子 我也刚买了 回去试一下

网友(2016-11-22):
谢谢老师的指点!

网友:
这个不错哦,买来试试

网友:
这电机TAOBAO上最便宜的一家好像是1.2元一个...我买的是2块一个的.
这个电机原装的磁铁和线圈我测试过, 3s下8043桨拉力最大, 有350克. 力效比一般的2204高点, 比一般的2206差点.
我自己重绕了线, 换了磁钢, 力效比之前高了一些, 但最大拉力没有提升.
一般的小飞机上用用还是可以的. 要求不能太高.
电机轴虽然是2mm的,但质量还是很好的, 做过热处理, 很硬很耐磨, 铜轴套配合也很好, 没什么晃动. 换轴出头面其实很容易, 钳子夹着轴一扭就把转子扭下来了, 换完上缠线上502伺候, 基本不会松的.

网友B:
再分享几个我淘的电机
打印机电机, 此外形的电机有很多款, nidec官方网站可以看到一些规格. 定子尺寸有42, 46,48, 50. 厚度有5mm, 10mm, 15mm几种. 一般的都是48*5mm的.
taobao上最便宜的一家是5块一个, 带有感驱动电路, 6s可以驱动. 就是不同的规格驱动方式有些区别. 也有直接支持pwm驱动的, 那种一般价格要高些. 电机轴是6mm, 但输出端根据不同型号有不同的样式,
有5.8mm, 8.9mm的斜齿轴(此类最便宜), 6mm的光轴等等. 此电机轴很软(因为是滚珠轴承过盈配合, 不磨损轴) 想要什么规格, 把电机转起来自己磨就行, 卡尺量着慢慢磨, 搞到1丝的精度都可以.
原版的驱动功率比较小, 最多只有50w以内. 带正反转(反转很慢), 刹车, 过载保护等功能. 有基础可以做些改造, 比如过载保护是通过5个0.3欧的分压电阻并联实现的, 分压达到一定的电压(约0.1v), 时间达到一定长度就会自动停转. 再多并几个电阻就可以减少限制. 输出的mos管是小日本的双N型so-8管, 30v 5a. 换成AO4838, 30v10a的, 会好很多. 大改的话, 把供电直接连到MOS上直供, 电机也不走PCB, 飞线连MOS, 电流搞到20A以上不是问题. 这样功率可以超过500w.
最大的问题是定子的线圈, 这个电机定子用的线一般是0.5mm左右的, 有单线, 有双线. KV有高有低. 可以拆开自己重绕(直接改三角接法也可以). 但8.9输出轴的电机不好拆, 拆转子后平衡性会不好调整.

下面是我用48x10mm的型号(8.9斜齿轴的一款)重绕过的, 原来是双线, 我改成了4线14圈(不用换线, 原来的线就刚好够用). 星型接法. 6s下工作效果不错.
3s下
100g  12.1v  0.36a 22.95
200g  12.1v  0.8a  20.66
550g  12.0v  3.3a  13.89 满油门了

6s下
700g 23.6v 3.3a  8.99
1KG 23.4v  5.7a 7.50
1.4KG+ 10A+ 因为螺旋桨固定不紧, 一到这个转速就打滑, 瞬时数据大概是这样。 满油门估计拉力超过1700克吧。

最大的缺点是电机比较重, 小号的约150克, 大号的250到300克(我改造测试的电机240克). 电机的转子散热不好(只有一种型号有散热孔), 但一般发热也不高.  磁钢性能一般, 也比较厚重, 自己换成钕铁硼高标号磁钢, 性能应该能提升不少.
最关键的是不到10块的电机....拿来折腾肯定很划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再分享几个我淘的电机
打印机电机, 此外形的电机有很多款, nidec官方网站可以看到一些规格. 定子尺寸有42, ...

感谢老师的实践和分享

网友(2017-09-02):
有没有改过里面的接线方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您好,有这种2毫米的ZIDAN头,输出端5毫米:

DSMX 2204 2300KV是15一个,虽然比这个贵多了但是可靠性和大部分小型模型电机一样高。

网友(2018-09-28):
引用 网友D:
您好,有这种2毫米的ZIDAN头,输出端5毫米:

     不错哦不错  我也拍了两个   无刷电机美上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