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位前辈,亚拓600定速是不是不能用deko 3125舵机啊?

楼主(2016-10-24):
看说明书是不支持760us的窄频舵机啊?还有个问题,为啥定速线接接收的通道都说要反向一下呢?

网友A:
定速和舵机有什么关系。。
用的什么陀螺什么三轴什么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和舵机有什么关系。。
用的什么陀螺什么三轴什么接收

不是亚拓600定速要接油门舵机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速和舵机有什么关系。。
用的什么陀螺什么三轴什么接收

用的大银Vbar,7008接收

网友A:
600N?油门舵机为什么要用窄频。。窄频一般不都是尾舵用么。。
VB默认就是尾舵支持窄频,所以油门舵机换正常的就可以。没必要用窄频

网友B:
本人玩油机从来没用过定速,虽然买了,但一直没装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人玩油机从来没用过定速,虽然买了,但一直没装上。

好像不飞3D也用不上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600N?油门舵机为什么要用窄频。。窄频一般不都是尾舵用么。。
VB默认就是尾舵支持窄频,所以油门舵机换正 ...

好的,另外定速线接的通道要反向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另外定速线接的通道要反向下吗?

FUTABA的油门好像是要反向的

网友:
定速要飞特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