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天盛T45 重心

楼主(2016-10-24):
求助 首次接触涵道机,求天盛T45 重心位置和其他建议、注意事项。先谢谢。

网友A:
机头罩里。建议削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泡沫,塞里面。免得炸机毁头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罩里。建议削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泡沫,塞里面。免得炸机毁头罩。

网友:
重心就在他背上那两个红点上,你两个手指提着就行

网友:
这飞机很好飞,就是失速点有点高!建议巡航油门保持在(50-60)然后在试失速点,好久没玩这涵道了记不则么清楚,降落的话这飞机也很好降!用4S2600电池!其他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