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0塑料板,2台大螺距时都锁不住尾巴,怎么解决?

楼主(2016-10-24):
和朋友一起入了470塑料板。首飞时大家都发现急给大螺距,尾巴都会向右走45°左右,螺距12°,原来油门80%,现在改到95%也是这个问题。经大神指点,说尾轴的固定坑要开宽一点,接着用挫挫多了1-2MM左右。问题大大改善,但还是多少有一点。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陀螺仪的螺距补偿设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的螺距补偿设置一下?

设了,没效果。。

网友:
尾轴的固定坑  是什么

网友:
套裝的沒問題
所以自帶電裝與組裝的部份可能要確認 , 1.尾舵機扭力是否足夠 2.反扭力行程盡量設到底 3.組裝尾控制組是否順暢 4.使用陀螺儀特性與設定 。

网友B:
看到原廠已推出74尾槳 針對470空機因模友使用不同電裝 規格特性不同或不足 設定不到位 可能產生尾鎖附效果較不理想 可以選用來增強鎖力 。

网友:
尾部旋翼博士帽 循环加大一点  试试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套机还是空机呢?如果是空机,楼主又使用的什么陀螺仪和舵机呢?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查看下尾舵的补偿是不是反了    建议楼主提问时 注明飞机电装设备各个型号(有助于大家帮你解决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下。我买的是空机版,现在用的是原配电机,60AV4电调 K8,斜盘是DEKOD1102,锁尾是KST 505X。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是陀螺仪设置的问题查看下尾舵的补偿是不是反了    建议楼主提问时 注明飞机电装设备各个型号(有 ...

谢谢,已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原廠已推出74尾槳 針對470空機因模友使用不同電裝 規格特性不同或不足 設定不到位 可能產生尾鎖附效果 ...

网友:
看看是否尾桨最大螺距是否足够,否则就是尾轴短了点,设计问题

网友:
我的塑料空机,锁尾舵机K-power DMC810,双灯K8,75%油门定速,急推油门,锁尾没问题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补充下。我买的是空机版,现在用的是原配电机,60AV4电调 K8,斜盘是DEKOD1102,锁尾是KST 505X ...

3D模型油门曲线全部85一直线    机体装好 尾巴顺滑就行  不要改什么尾轴固定坑

网友:
尾巴中立点尽量靠近尾波箱多一些

网友:
74尾槳!?這尾槳比500級還長啊
越來越懷疑3mm是否能扛住74mm的催殘

网友:
470L~有的聊了

网友E:
LZ 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网友:
金属版首飞当日就发现了这个问题,只是出现的几率很小,因为电池是新的,几十个起落后,能感觉到电池衰减的时候,跑尾出现几率大了许多,当然了,正常飞是没有问题的,跑尾只是出现在极限状态下

网友F:
飞过几乎所有的360-380即使在动力很弱的时候锁尾都是合格的,山货没飞过,都是正规大厂的飞机,470不知是什么原因啊?亚拓好好搞一下吧,目前就470飞行时间,发热温度都远远优于其他厂家,搞好尾巴了,绝对是№1

网友G:
如果是我买,我宁愿买500L

网友:
不一样的,小飞机有小飞机的魅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飞过几乎所有的360-380即使在动力很弱的时候锁尾都是合格的,山货没飞过,都是正规大厂的飞机,470不知是什 ...

感覺我們這些買前幾批貨的變成白老鼠啊
希望亞拓找到問題後可以免費替我們這些前幾批貨的解決

网友H:
千万不要小看T-REX470LP的威力,它所展现出来的飞行性能绝对不比金属版差
不相信吗?让影片来证明T-REX470LP的实力...影片使用原厂69尾桨 , 片头手拿比对的是74尾桨
PS:这边提醒一下!为了避免尾舵控制臂可能在组装上的不顺或过大PITCH设定、打舵,而无形增加尾舵负担,建议!可将尾伺服臂上的球头锁到"最内孔“,来提升尾舵机扭力更大输出,以确保尾舵锁附效果!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Tc3MzE3OTMxMg==.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我买,我宁愿买500L

小機有小機的樂趣與方便 , 玩過就明了470動力 操空感與穩定性不遜500 , 玩500也不錯 不過費用要470三倍以上 。

网友I:
这个情况我一本地魔友的金属板也出现这情况,个人觉得是螺距爆发力太大,因为我摇杆只推一半行程飞机就串老猛,然而那只调了12度螺距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千万不要小看T-REX470LP的威力,它所展现出来的飞行性能绝对不比金属版差不相信吗?让影片来证明T-REX470LP ...

谢谢,这个方法已经试过。解决不了问题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 问题有没有得到解决呢

尾轴固定尾中联的那个坑磨大了,把尾中联往外移了一点,有了明显的效果。但好像还是有那么一点走。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过几乎所有的360-380即使在动力很弱的时候锁尾都是合格的,山货没飞过,都是正规大厂的飞机,470不知是什 ...

同感,首飞后只是发现尾巴的问题没解决。其他都比较满意。

网友:
是否gyro問題

楼主:
暂时排查应该不是。

网友:
同塑料版,快速侧摆尾巴不舒服,明天换碳纤拉杆试试,其他地方完全满意

网友J:
引用 楼主:
暂时排查应该不是。

這種情況大多在尾轉速不夠時大P才發生

网友:
視頻裡 470如此暴力飛 尾巴不偏不擺 已說明一切 , 所以 以470來說 尾巴鎖不住  , 如果尾舵扭力不夠 只加長尾軸 , 確實對瞬間大螺距的打舵有幫助, , 再次建議 ! 喜好大螺距打舵飛行的 尾舵臂上的球頭鎖內側第一孔 ~ 絕對助益 ~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機有小機的樂趣與方便 , 玩過就明了470動力 操空感與穩定性不遜500 , 玩500也不錯 不過費用要470三倍以 ...

但是你忘记了,有个牌子叫飞越,有个牌子叫富丽,有个牌子叫嘉迪,有个牌子叫冰人,有个牌子叫7075.应该说更便宜了才对

网友:
尾轴机米固定坑往后移3mm金刚锉伺候,重新设置左右行程。5分钟就解决问题,什么螺距补偿根本不需要。这鸡安静动力猛,重量在同级别里最轻

网友:
565 安逸飘过....

网友:
最主要是尾轴短了,尾浆中立位夹角时,两边行程相差15点,明显双推偏向尾波。

网友F:
引用 网友I:
这个情况我一本地魔友的金属板也出现这情况,个人觉得是螺距爆发力太大,因为我摇杆只推一半行程飞机就串老 ...

的确如此,飞机超轻加上电机相当暴力,螺距不宜过大,11度70%油门就可以保证飞行要求的

网友:
反裝槳夾試試
推力角度可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如此,飞机超轻加上电机相当暴力,螺距不宜过大,11度70%油门就可以保证飞行要求的

是的,今天我将螺距降到11度,换了12T齿,所有都正常了。好飞。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J:
這種情況大多在尾轉速不夠時大P才發生

螺距降到11°,就正常了。好飞。飞机轻,11°完全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买的是套机还是空机呢?如果是空机,楼主又使用的什么陀螺仪和舵机呢?

空机,K8和D1102

网友B:
各位模友晚上好
對於470喜好設較低轉速又大螺距的(超過11度 說明書是建議11度) , 這種設定 在飛行中 如果瞬間推大螺距可能有鎖尾不完美的問題 , 亞拓過幾天會提供免費的新尾軸 讓有問題模友索取改裝 ~
造成不便之處 亞拓深表抱歉 !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各位模友晚上好
對於470喜好設較低轉速又大螺距的(超過11度 說明書是建議11度) , 這種設定 在飛行中 如果 ...

新尾軸!?台灣這邊是新的74尾槳
是不是大哥打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新尾軸!?台灣這邊是新的74尾槳
是不是大哥打錯了

是新尾軸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是新尾軸

新尾軸是有加長還是減少T數來增加尾轉速?
我覺得亞拓也能出個減1齒的尾軸來給低轉的玩家
因為不是每個玩家都玩超轉的也是有低轉玩家在的
很多廠商也會提供兩種以上齒數的尾軸供玩家選擇

网友B:
引用 网友K:
新尾軸是有加長還是減少T數來增加尾轉速?
我覺得亞拓也能出個減1齒的尾軸來給低轉的玩家
因為不是每個玩 ...

過兩天台灣官網會公布 , 相信這改裝大家都會滿意

网友:
引用 网友B:
過兩天台灣官網會公布 , 相信這改裝大家都會滿意

既然出改装尾轴,那就直接出4mm直径的改装尾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各位模友晚上好
對於470喜好設較低轉速又大螺距的(超過11度 說明書是建議11度) , 這種設定 在飛行中 如果 ...

在哪里索取?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的是塑料板,用的亚拓原厂电调,尾舵机1102,因为没有7.4v的选择,内置bec电压只能打到6v
导致我原以为是尾舵机力量不够,刚刚更换了好赢电调,kst515锁尾,明天再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模友晚上好
對於470喜好設較低轉速又大螺距的(超過11度 說明書是建議11度) , 這種設定 在飛行中 如果 ...

新款尾轴和尾旋翼有结果了吗?希望能尽快解决,现在稍微激烈一点的动作都飞不了。

网友:
设计问题,尾轴的长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