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换AIR模式就失控

楼主(2016-10-24):
没留意 三个档位设置错了 三段开关上是手动 中间是自稳 下是AIR模式    开始飞是上 以为是自稳模式 后来打到中间才发现中间是自稳,然后 又手动飞了一下 想打到AIR模式  结果就不停翻滚失控 究竟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中间自稳转AIR飞控发神经了?

网友A:
在无AIR MODE的自稳状态下应该是MOTOR STOP状态生效,此时油门最低时电机就会停转或转速过低,这样就会令飞机失去动力而失控,即使切到AIR MODE模式了也有可能因高度过低或误操作而炸机。所以说一个三段开关设三种飞行模式,另找一个两段开关设有 无AIR ,两者可以任意组合,且必须用开关加、解锁等才好。

网友:
瞬间转起来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无AIR MODE的自稳状态下应该是MOTOR STOP状态生效,此时油门最低时电机就会停转或转速过低,这样就会令飞 ...

air mode不就是手动模式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ir mode不就是手动模式么?

不是,是一种附加飞行模式,自稳,半自稳与手动模式均可与之叠加,主要功能是0油门时依然具有高可控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一种附加飞行模式,自稳,半自稳与手动模式均可与之叠加,主要功能是0油门时依然具有高可控性。
...

好的,涨姿势了,穿越新手

网友:
不开air mode,0油门会没有姿态,自由下落,可能会乱滚,打开air mode 0油门也会自由下落,但是飞控会保持住0油门时的姿态,不会导致失控。

网友:
我的F4飞控有时候也这样 全手动关闭了加速计 一开air就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是一种附加飞行模式,自稳,半自稳与手动模式均可与之叠加,主要功能是0油门时依然具有高可控性。
...

那我设在三段开关下段  不行么?是叠加到哪个模式了?  上是手动 中间是自稳  (本来意思是上自稳,中间手动,下是AIR 无留意搞错)  7通接收机又不够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设在三段开关下段  不行么?是叠加到哪个模式了?  上是手动 中间是自稳  (本来意思是上自稳,中间 ...

7通也够,有两种方案可选:1、最佳方案是一个三段开关用于加解锁及寻机BB响,一个三段开关用于手动、半自稳、自稳模式切换,一个至少两段开关用于AIR MODE切换,这种方式可以任意组合;

2、按你现有方式合理的三段开关段位从上到下应该是半自稳或自稳、手动、手动+AIR MODE,而且只有在切到第三种模式时才可以油门打到0,否则易炸机在你打开MOTOR STOP选项时。
可以根据自己习惯灵活设置,只要自己能清楚的知道当前飞行模式即可,有一个OSD显示飞行模式是个好主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7通也够,有两种方案可选:1、最佳方案是一个三段开关用于加解锁及寻机BB响,一个三段开关用于手动、半自 ...

有一通道接了分电板BB响 供电接收机 再供电飞控  改有点麻烦  我这样设置模式 打到AIR档是叠加在手动模式上么

上是自稳 中间是手动 下是AIR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一通道接了分电板BB响 供电接收机 再供电飞控  改有点麻烦  我这样设置模式 打到AIR档是叠加在手动模式 ...

对的,现在的设置是第一档全自稳,第二档手动,第三档手动+AIR MODE,建议第一档为半自稳,也就是下面H打头的,因为不仅具有自稳功能也可以翻跟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现在的设置是第一档全自稳,第二档手动,第三档手动+AIR MODE,建议第一档为半自稳,也就是下面H打 ...

嗯 自稳就可以 没必要半自稳 因为手动很顺手 直接打中间手动就好,只是想体验下AIR模式   ,   AIR模式手拿着机摇下马达转得好猛 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 自稳就可以 没必要半自稳 因为手动很顺手 直接打中间手动就好,只是想体验下AIR模式   ,   AIR模式手 ...

很正常的,你会发现飞行时有AIR比没AIR更好控制飞机,而降落时可以关闭AIR以防弹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的,你会发现飞行时有AIR比没AIR更好控制飞机,而降落时可以关闭AIR以防弹跳。

hotprops模拟器里发现0油门可以控制其他动作应该是AIR模式吧 随便做动作都没问题,但是 这次炸鸡 对air模式有阴影了 两个垃圾电机轴歪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hotprops模拟器里发现0油门可以控制其他动作应该是AIR模式吧 随便做动作都没问题,但是 这次炸鸡 对air模 ...

如果是这样那对应到现实就是AIR MODE模式了,而且使用AIR MODE模式飞行时最好用开关加解锁,因为有可能0油门打杆加锁而炸机,记得刚有AIR MODE模式我初次试飞时也因此大炸过,之后改开关加锁了,AIR MODE你用上之后会喜欢上这种飞行模式的,恰恰相反不开这种模式才觉得无安全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这样那对应到现实就是AIR MODE模式了,而且使用AIR MODE模式飞行时最好用开关加解锁,因为有可能0 ...

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用打杆方式解锁? 控的一个通道 aux1是解锁开关    这模式模拟器可以随便爽飞  现实中切换就不停旋转炸了都未体验到  因为照顾bb几乎一年多没怎么飞和关注穿越  更新换代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说不要用打杆方式解锁? 控的一个通道 aux1是解锁开关    这模式模拟器可以随便爽飞  现实中切 ...

对的,使用AIR MODE模式,尤其是做动作,建议不要使用遥杆式加解锁老方法,要用开关加解锁才安全。而相对保守的方式是取消MOTOR STOP功能,但这样0油门时有无AIR MODE电机都会转,只有打加锁开关才会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使用AIR MODE模式,尤其是做动作,建议不要使用遥杆式加解锁老方法,要用开关加解锁才安全。而相对 ...

星期六飞F3  不止AIR模式有问题 连 手动模式和自稳模式都出现问题 ,手动模式 机头90度朝地准备左翻转向就好些那晚切换AIR模式一样翻滚失控起来,好清楚记得是手动模式和油门没有打到0,但是黑匣子记录是油门为0,而且之前就翻了几下我记得油门都没打到0,记录有一次是油门0 但是没失控,之后翻就出事。然后自稳模式高速前进时触碰到地面反弹一下后 不停震动 然后失控,是不是这个飞控硬件有问题 还是固件问题 还是调参问题?固件是BF2.71

想好好爽飞下都不行 究竟哪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使用AIR MODE模式,尤其是做动作,建议不要使用遥杆式加解锁老方法,要用开关加解锁才安全。而相对 ...

基友话我的F3 是成都出的那版 PCB都做错的版 会不会就是飞控品质问题??MD遇到JS了

网友(2016-12-01):
引用 楼主:
那我设在三段开关下段  不行么?是叠加到哪个模式了?  上是手动 中间是自稳  (本来意思是上自稳,中间 ...

我用六通一样全功能,有AIR MODE  水平模式,开关解锁,BB,还有OSD开关

网友:
这个问题就没人能从根本解决,都是一些看热闹的,他们体会不到被抽风支配的恐惧,唉,我的机子就是这样 然后除了电机全部换新还是这样,我都不想玩了

网友:
我理解的air模式是不是就是加了怠速,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