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6-10-24):
小白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液压软管两头的过渡接头怎么安上去的,是不是像拧螺丝那样拧上去的,怎么保证密封,必须用到压扣机吗,自己手工能安吗?(压力16MPA以内)百度的看得不是很明白

网友A:
16兆帕。。。。有点高,起码得用液压的那种夹钳装接头才行。其实我也不专业,只是工厂里有液压设备,接过几次接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兆帕。。。。有点高,起码得用液压的那种夹钳装接头才行。其实我也不专业,只是工厂里有液压设备,接过几 ...

谢谢,总算有人回复了,我查了下,要用机器压,买管子的位置就帮忙压